24V升压到300V,分别用全桥和推挽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3-02-19):
24V升压到300V,分别用全桥和推挽电路,各有什么优缺点?另外,推挽电路,2路脉冲是相位相差180度的波形,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半桥就可以了,没必要要全桥。当然也可以用全桥。 推挽电路成本性价比高点吧。 不过是硬开关,这边24 ...

好的,如果采用半桥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B:
用在哪里?逆变器?

对,打算用在逆变器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