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37测评】+http_server网页服务器里例程测试

楼主(2023-02-19):
本篇评测时将AT-START-F437开发板例程中的http_server例程烧录进开发板并将开发板通过网线连接电脑,然后通过电脑浏览器访问开发板程序中设置的IP地址就可以访问例程运行后的网页服务器功能了。
在评测前,首先要准备网线,因为我一直用的都是WIFI,所以拿到开发板前购买了一根网线,昨天测试的时候发现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RJ45网口,然后连夜购买了一根USB转RJ45线,就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自带RJ45接口,所以才设置电脑的有限以太网IP地址的时候一开始没有整明白,所以一开始开发板和电脑的网络连不上。
然后一直查看我的电脑的网络属性,因为我的电脑时通过WIFI联网的,所以查看IP地址属性的时候一直只注意到WIFI的属性,然后无意中发现插拔USB-C转RJ45线的时候,我的网络连接里面会随着USB-C转RJ45线插上去出现,而拔掉后没有出现的以太网3名称的网络连接,然后发现这个以太网3就是我的USB-C转RJ45线的网卡,后面查看这个以太网3的网络属性,发现IP地址时自动获取的,然后改成和开发板的程序中的IP同一个网段后,开发板和电脑网络就连上了。开发板程序中关于IP地址设置的一段段码如下图所示:
这部分代码时在netconf.c文件里面,例程里面的IP地址不是这样的,我设置成立跟我的电脑IP地址同一个网段的。
开发板和电脑网络连接上了,就可以通过电脑浏览器访问IP地址位192.168.3.37的网页了,网页打开后如下图所示:
开发板的网页web server页面打开后主要有这三个部分内容,从左到右分别时MAIN PAGE,LED CONTROL,ADC sampling,其中第一个MAIN PAGE功能例程里面没有实现,所以打开后是这个页面。点击LED control后的页面如下:
通过这个LED CONTROL 页面可以看到,网页端可以控制开发板上三个LED灯的打开,LED2控制红灯,开发板上丝印也是LED2,LED3控制黄灯,开发板上丝印也是LED3,LED4控制绿灯,开发板上丝印对应的时LED4,网页上勾选这三个LED灯前面的方框后,还要点击SEND COMMAND,控制命令才能下发到开发板上,而且点亮其中一种灯后,其它两个灯都会灭。
网页上控制的最后一个功能是ADC sampling,点击这个功能后,页面如下图所示:
这里通过数字显示和模拟条显示两种显示方式来显示开发板采集到的ADC电压,而且是动态更新的。
今天这篇评测及先到这里,后面我会在开发板上调试通过I2C读取SHT30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和通过UART读取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数据,然后把这两个数据通过web server显示出来,今天就先熟悉一下web server服务器的基本功能。

网友A:
代码能够共享吗

网友B:
之前使用wifi建立过服务器

网友C:
嵌入式rtos的httpserver怎么做

网友D:
http server怎么用?

网友E:
如何控制流量呢

网友F:
怎么修改http-server检测的端口

网友G:
安装了http-server后该怎么使用

网友H:
控制ESP-01S启动HTTP Server的功能

网友I:
单片机的 网页是基于什么语言的?

网友J:
用单片机实现了一个HTTP服务器,和电脑直连时访问正常吗

网友K:
http_server服务器没有域名添加

网友H:
最大通信速度是多少?

网友L:
怎样安装http-server

网友M:
怎么让单片机读取来自http协议下传的数据

网友N:
如何实时传输数据到服务器?

网友O:
http_server是否支持stream视频访问

网友P:
如何在单片机上实现 http server

网友Q:
如何实现ping测试?

网友R:
使用W5500作为http server通过网页进行配参

楼主:
这个是AT32F437例程的,可以在雅特力官网上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使用wifi建立过服务器

WIFI和以太网接口建立服务器这是网络连接方式不一样,其它的应该都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嵌入式rtos的httpserver怎么做

这个我还没有研究过,后面抽空研究一下,然后再发个帖子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 server怎么用?

既可以通过网页服务器界面控制窗口控制板子的外设动作,也可以通过网页服务器界面显示板子发送过来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控制流量呢

可以通过写phy寄存器或者mac寄存器控制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修改http-server检测的端口

这个我还没有仔细研究,不过我记得应该可以通过设置phy或者mac寄存器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安装了http-server后该怎么使用

直接在浏览器上输入板子里面设置的http server的IP地址访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的 网页是基于什么语言的?

httm

楼主:
引用 网友Q:
如何实现ping测试?

电脑搜索运行,然后输入cmd就可以进入命令行,然后在命令行里输入ping 后面输入对应的http server设置的IP地址就行。

网友S:
http-server检测的端口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