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37测评】+USART的printf功能测试

楼主(2023-02-19):
昨天晚上因为手上没有USB-C转RJ45线,所以先测试了其它功能,因为后面要通过USART串口读取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数据,所以就先测试一下usart功能,然后发现开发板usart例程有好几个功能,我就先测试一下printf功能,main函数主要代码如下图所示:
通过这个代码可以看到,这个程序的功能是通过串口一直打印递增的数字,运行后效果如下图所示:
可以看到串口助手上能正确打印递增的数值,但是在测试中发现,串口助手会出现不显示打印信息的问题,我换了其它两个串口助手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有时候会几分钟不更新数值,然后一下子又补上更新先前没有更新的数据,不知道是咋回事。当开发板上电后,串口助手一直不显示打印的数据后,我给开发板断电,再上电,串口助手就能正常打印数据了,不知道是咋回事。等有空了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A(2023-04-13):
printf函数怎么实现的

网友B:
怎么用printf打印usart串口数据

网友C:
可以移植printf移植代码到lcd上吗?

网友D:
printf的发送最大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E:
重定义printf的函数

网友F:
这个可以通过虚拟串口实现的 吗

网友G:
串行口是怎么进行解码的?

网友H:
在使用 printf() 函数时需要先进行适当的配置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怎么编写uart2 的printf

网友J:
用Printf函数向超级终端打印信息

网友:
USART 是一种串行通信接口,常用于单片机和外部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在使用 USART 时,可以通过 printf() 函数将数据输出到串口,并发送给外部设备。

网友K:
使用 printf() 函数输出至USART通常需要结合 C 标准库中的 sprintf() 函数来实现。sprintf() 函数可以将数据格式化为字符串,然后再将字符串通过 USART 发送出去。

网友A:
首先对 USART 进行了初始化,并定义了一个 str 字符串和一个 temp 浮点数。通过 sprintf() 函数将浮点数格式化为字符串,然后通过 printf() 函数输出到 USART 中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