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远程分布式IO模块与西门子S7-1500系列PLC连接博途软件安装配置方法

楼主(2023-02-20):
1.1捷米特JM9000功能配置介绍
捷米特PROFINET远程IO耦合器(JM9000):PROFINET 由PROFIBUS 国际组织(PROFIBUS International,PI)推出,是新一代基于工业以太网技术的自动化总线标准。;

PROFEINT远程IO(JM9000)内置2000mA电源,自用并给后续模块供电;组态简单配合西门子S7-200 SMART、S7-1200、S7-1500、Profinet板卡等主站;通用两路以太网总线接口,体积小巧。

profinet工业现场总线在西门子PLC系统应用比较多,绝大部分设备都要在博图中进行编程。以下以捷米特自动化研发生产的profinet分布式IO为例,profinet产品通过加载GSDML文件的方式,在博图中的应用。
PROFINET适配器JM9000在博途软件的使用,软件版本为:TIA Portal V15.1
捷米特分布式IO模块与S71500系列连接博途软件为例:
将电脑的 IP 地址改为和 PLC 的 IP 地址 在同一网段。请将配置文件和图标放在同一个目录下。
硬件部分,西门子S71500系列CPU一台,捷米特PROFINET适配器JM9000、16DI PNP JM1016、16DO PNP JM2016、终端模块JM6001各一。
途软件使用
➢创建新项目
打开 TIA Portal V13  软件,选择“创建新项目”,选择创建项目的名称和路径,单击创建。

➢新建设备
选择设备与网络,单击添加设备,选择PLC   型号(我们公司使用的 PLC   型号是 S7-1200 6ES7212-1BE40-OXBO),单击添加。

添 加 GSDML文 件

在新建的项目中选择“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图 3-3-1)在弹出的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对话框中,单击源路径右侧的 ”三个点“,选择GSDML 存放的路径,选中对应的 GSDML 文件后,选择安装.

添加 JM9000适配器

在新建的项目中选择网络视图,单击其他现场设备,选择 ProfinetIO,选择IO,选择 AIR AIRIO JM9000,双击 JM9000,添加设备。

连 接 PLC和 JM9000
选择网络视图,然后单击网络视图中的 JM9000上的未分配,选择 PLC-1.PROFINET 接口。

添加模块
PLC和JM9000 连接后,选中JM9000,选择设备视图,然后点击硬件目录,在目录下JM9000 后接的模块(如拓扑为   JM9000 – JM2008,在目录下找到模块JM2008,然后双击,在设备概况中即可看到添加的模块)。

下载
添加模块之后,点击下载图标 下载设备,下载时选择接口类型如下图,然后点击开始搜索,搜索成功后点击下载。

➢ 组态成功
下载成功后,重新上下电,适配器 JM9000的SYS 灯以 1HZ 闪烁,RUN 灯常亮,SF、BF 灯灭。
➢  在线模式
➢  组态成功后,适配器指示灯正常后,单击在线模式按钮,转至在线。

单击左侧的监控与强制表的下拉菜单,双击强制表,在弹出的强制表中单击全部监视按钮,然后在地址栏输入地址,在强制值栏下输入要强制的值。以拓扑 JM9000 – JM2008   为例,在设备概况中可以看到JM2008对应的地址为1,在地址栏输入地址%QB1,对应的值输入值 FF,然后选中,单击强制按钮,对应的JM2008各个通道灯亮。

%QB 和%QW 表示输出,其中%QB 占一个字节,%QW占两个字节;%IB 和%IW 表示输入,其中%IB 占一个字节,%IW占两个字节
➢   :若适配器 JM9000 是第一次使用,需要操作分配名称,操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