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CO承受输出最大频率是多少MHz?

楼主(2023-02-20):
参考手册上面好像写了,GPIO或者MCO最大输出不超过50MHz,

但是bilibili中级视频教程为什么128MHz输出示波器还是正常显示了?

换个说法,MCO作为复用输出时,可以选择 HSI HSE SYSCLK PLLCLK/2,
那么72>50,芯片设计的时候为什么有这4个选项(功能)?

网友A:
能显示,但频率没到128MHz

网友B:
IO速率能到128MHz?

网友C:
正常来说,IO应该没啥频率限制吧

网友D:
可能是为了兼容,所以有4个选项?

网友E:
你看视频中的速度快,是因为MCU不一样?

网友F:
这个还得看是哪个MCU,而且还得看什么应用环境的

网友G:
一般的MCU应该跑不到50MHz以上的频率吧

网友H:
视频教程在哪儿啊?我也比较好奇咋能输出128MHz

网友I:
一般都不会超过MCU的主频的,毕竟都需要分频操作的

网友J:
你说正常显示,是不是还有其他器件啊?比如FPGA之类的

网友K(2023-04-06):
能显示,但频率没到128MHz吧

网友L:
视频教程在哪儿啊?我也比较好奇咋能输出128MHz的

网友M:
你说正常显示,是不是还有其他器件啊?

网友N:
比如FPGA之类的

网友O:
mcu能输出128MHz的频率?

网友P:
MCO的承受输出最大频率取决于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工作条件。

网友Q:
最大不是只有50MHz吗

网友R:
STM32F7系列微控制器中, 可以达到200MHz

网友S:
MCO(Master Clock Output)是STM32系列微控制器中的一种时钟输出功能,用于将芯片的系统时钟输出到外部设备。

网友T:
要使用MCO功能,还需要进行相应的配置,并且选择合适的时钟源。

网友U:
建议不要超过芯片规格书中对最大输出频率的限制。

网友V:
MCO的最大输出频率可以达到84MHz或者是100MHz

网友W:
如果需要更高的时钟频率,可以考虑使用PLL倍频等技术实现。

网友X(2023-06-07):
io口速度可以这么快吗?

网友Y:
一般单片机的运行频率不应超过50mhz

网友Z:
可以显示,但我不能显示到128兆赫的频率

网友O:
主频都没有这么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