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OLED显示数字的自加怎么弄

楼主(2023-02-20):
OLED显示数字的自加怎么弄

网友A:
就显示数字呗,自加就把加完的数据显示在OLED上

网友B:
OLED是有demo的,你可以看看demo如何显示数字就好了

网友C:
正常弄呗,编程++就好了

网友D:
自加就i=i++,这种就行啊

网友E:
你找个教程吧,感觉你的C语言也不是很好,学扎实点比较好

网友F:
百度C语言自加如何写,然后如何显示在OLED上

网友G:
正常来说,OLED是有显示数字的,你把得到的结果显示出来就好了

网友H:
我记得网上有很多OLED显示数字的方式方法啊

网友I:
你用OLED是谁家的,找他家的教程或者demo就好了

网友J:
我觉得你还是先扎实基础吧,你这自加都没有思路怎么能行

网友K:
LED显示器的都是直接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的,而电脑安装好驱动后就会有个小软件可以编写LED屏显示字的,自己更改就可以啦

网友L(2023-04-05):
正常弄,编程++就好了

网友M:
看一下oled的例程就懂了

网友N(2023-07-06):
就显示数字,然后每次++就可以了

网友O:
每次刷新一下

网友M:
变量增加了以后再写一遍屏幕就行了

网友P:
就一有更新就重新刷写下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