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56系列的CAN FD模块的使用介绍

楼主(2023-02-20):
can的使用是毕竟是车规级的芯片最重要的外设之一,首先介绍一下CAN FD模块的相关介绍 :
ANFD 模块是 CAN 的升级版本,它同时支持 CANFD(CAN with Flexible Data rate)协议和 CAN 2.0B 协议,两种协议下均可收发标准帧和扩展帧。在收发 CAN FD 帧时,帧数据长度最大可以达到 64 字节,发送速率可以达到 8Mb/s。

使用CANFD模块的建议:
1、务必使用外部晶振做为工作时钟的来源;
2、尽可能使用1个发送,其余的可以根据需要配置为多个接收;

(一)了解一下芯旺微canfd的结构

canfd外设本身配置就是配置寄存器,邮箱是芯片硬件在RAM里面开辟的单独空间,发送can帧的数据都是往ram的邮箱里面去丢,接收can帧也是去ram里面进行存取。下面是操作代码的部分。

1、寄存器部分
基本配置其实库函数已经进行了配置,具体的可以直接点进去查看库函数里面的内容,这里想说的是注意有个RSMOD,这个是复位canfd外设的位。当busoff的时候,该位是会置1,常常将其清0做为恢复busoff,代码如下:

        Canfd_Gpio_Init();    //配置位对应的pin脚
        Can_m_FdControllerDeInit(CANfd6);    //复位外设和初始化canfd6的时钟
        //配置canfd6外设
        Can_m_FdControllerInit(CANfd6, Canfd_Controller_AllConfig,Initindex_0);

这里面的外设配置离不开三步走:配置所需引脚重映射为某功能 — 开启外设时钟 — 配置外设底层驱动
Canfd_Controller_AllConfig 这个参数是个结构体,点进去可以看到结构体里面的参数,好在是基本上都会有宏定义放好了,配置比较方便。

2、发送配置
  //这里仅仅只是对can帧的结构体进行某些参数的配置
                Canfd_Sdu.Can_MailboxHeader[0].TransceiveType = MAIL_TRANSMIT;  //配置为发送
                Canfd_Sdu.Can_MailboxHeader[0].BRS = CANFD_BRS_DISABLE;  //加速波特率切换
                Canfd_Sdu.Can_MailboxHeader[0].Can_frame = CAN_FRAME_CLASSICAL ;  //can or canfd
                Canfd_Sdu.Can_MailboxHeader[0].Id = 0x100;  //can id

                //更新邮箱,往Mailbox_0(也就是第一个邮箱)写入刚刚配置的参数
                Can_m_FdMailBox_Write(CANfd6, Mailbox_0,&Canfd_Sdu.Can_MailboxHeader[0]);

                //当配置完成后,即可执行发送函数,此函数是进行手动邮箱仲裁
                Can_m_FdTransmit(CANfd6);

楼主:
3、接收配置

初始化的配置是在初始化canfd外设完成后进行的配置
//初始化的配置
Canfd_Sdu.Can_MailboxHeader[0].TransceiveType = MAIL_RECEIVE;
for(uint8_t i = 1 ; i<=20 ; i++)
        {
                //调用更新邮箱的函数,配置为接受邮箱
                Can_m_FdMailBox_Write(CANfd6, i,&Canfd_Sdu.Can_MailboxHeader[0]);
        }

//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判断到接收中断后,去查询接收邮箱
        if (Can_Controller_InterruptFlag.RxIntFlag == 0x01)
        {

                for(uint8_t i = 1 ; i<=20 ; i++)
                        {
                        if(Can_m_FdGetMailBoxState(CANfd6,i) == MAIL_RECEIVE_SUCCESS)
                        {
                                /* Read recevie mailbox information and reinitialize mailbox code */
                                if(Can_m_FdMailBox_Read(CANfd6, i, &Canfd_MailboxHeader_R,MAIL_RECEIVE) == CAN_OK)
                                {
                                        //USER CODE
                                }
                        }

                        }
        }

4、中断配置
相关分发送、接收都放在中断中进行就可以,中断配置也比较简单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
跟CSDN 有篇差不多啊

网友A:
Can与CanFD主要区别:传输速率不同、数据长度不同、帧格式不同、ID长度不同。

网友B:
CANFD:可以理解成CAN协议的升级版,只升级了协议,物理层未改变

网友C:
CanFD:速率可变,仲裁比特率最高1Mbps(与CAN相同),数据比特率最高8Mbps

网友D:
CanFD新增了FDF、BRS、ESI位。
FDF:表示CAN报文还是CAN-FD报文。
BRS:表示位速率转换,该位隐性时,速率可变(即BSR到CRC使用转换速率传输),该位为显性时,以正常的CAN-FD总线速率传输(恒定速率);
ESI:表示发送节点状态。

网友E:
CAN标准帧ID长度最长11bit
CANFD标准帧ID长度可扩展到12bit。

网友F:
总的感觉就是CANFD是can的升级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配置会不同吗

网友G(2023-05-21):
CAN标准帧ID长度最长11bit,CANFD标准帧ID长度可扩展到12bit,一般都有标准函数库,直接调用就可以

网友H:
canfd和CAN总线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I:
在设计CAN FD应用时需要考虑硬件和软件的处理能力。如果处理能力不足,则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延迟或丢失,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J:
can fd总线是基于哪些因素而出现的

网友K:
CAN FD协议的数据传输速率更高

网友L:
can -fd相对于CANBUS在哪里有了提升呢?

网友M:
CAN FD是一种基于经典CAN总线的新型通信协议,它具有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更大的数据负载能力。

网友N:
可以选择在CAN FD模式或经典CAN模式下进行通信?

网友I:
在使用CAN FD模块进行通信时,需要保证CAN FD模块与其他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正确并稳定。

网友O:
CAN总线和CAN FD的can总线分析工具通用吗?

网友:
能够实现CAN与CAN FD之间的转换吗?

网友P:
如何实现可变位速率传输的?

网友Q:
哪个单片机支持canfd

网友R:
从CAN FD模块接收到CAN FD消息后,可以读取其消息ID、数据长度、数据内容等信息。

网友S:
如何转canfd

网友T:
CANFD的通信速率更高,数据帧长度可变。

网友U(2023-11-06):
Canfd和can bus是一回事吗?

网友V:
can和fd总线的出现是基于什么因素

网友W(2023-12-10):
can标准帧ID的最大长度为11位,canfd标准帧ID可以扩展到12位。

网友X:
与CANBUS相比,CAN和FD有哪些改进?

网友Y:
CAN和FD协议有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Z(2024-02-01):
Canfd:可以理解为can协议的升级版本,只是升级了协议,没有改变物理层

网友AA:
整体感觉Canfd是CAN的升级版,所以使用时配置会有所不同

网友AB:
您可以选择以Can, fd模式或经典Can模式进行通信吗?

网友AC:
终于升级为CANFD了

网友AD:
可以做一个USB CAN分析仪

网友AE(2024-03-06):
如何实现可变比特率传输?

网友AF(2024-06-08):
在使用 can 和 fd 模块进行通信时,要确保 can 和 fd 模块与其他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是正确和稳定的。

网友AG:
现在新出的MCU基本上都是升级到CANFD了

网友AH:
总线和可以,fd 可以总线分析工具通用吗?

网友AD:
CANFD只是数据帧的速率提高了,这样意义大吗?

网友AI:
罐头,fd是一种基于经典的罐头总线的新型通信协议,它具有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和较大的数据负载容量。

网友W(2024-07-13):
可以选择can、fd模式或经典can模式通信吗?

网友U:
使用can、fd模块进行通信时,必须确保can、fd模块和其他设备之间的物理连接正确且稳定。

网友V:
can、fd协议具有较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T(2024-10-09):
CANFD的数据帧通信速率可以达到5M以上。

网友AJ:
如何实现可变比特率传输?,

网友AK:
can,fd总线是基于什么因素出现的?

网友AL(2024-11-09):
可以选择Can、、fd模式或经典can模式通信吗?

网友AM: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新MCU都升级到canfd了

网友AB(2025-01-03):
总线和can、fd、can总线分析工具常见吗?,

网友AE:
可以选择Can、fd或经典can模式通信吗?

网友AN:
Canfd只是提高了数据帧速率。这是不是很有道理?

网友AO:
canfd:可以理解为can协议的升级版。只是协议升级了,物理层不变。

网友AP(2025-02-09):
总的感觉是canfd是can的升级版,所以用起来配置会不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