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说无效十六进制,但是加了0x依然错误

楼主:
无效十六进制,加了0x依然错误
这个十六进制哪里无效?

网友A(2023-03-13):
额,可能写的逻辑不对?

网友B:
建议楼主还是用库函数的方式编写,寄存器太难懂了

网友C:
这是不是因为~哦?

网友D: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这是操作IO的吧

网友E:
你用库函数写呗,多简单啊

网友F:
是不是操作的寄存器地址不对啊?

网友G:
应该是数不对吧

网友H:
不会这种写法了,感觉寄存器弄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I:
应该不需要加0x的,我记得正确的话

网友J:
你可以先看看底层,应该是有些例子的,书写例子,你参考着改改

网友K:
寄存器的值有问题吧?

网友L:
你直接给0x00看看行不行。

网友M:
表达式右边感觉没有问题,估计是左边有问题。

网友N(2023-05-05):
建议还是用库函数的方式编写,寄存器弄起来太麻烦了

网友O:
为什么要这样操作啊?

网友P:
写的逻辑不对?

网友Q(2024-01-02):
你可以用库函数来写,非常简单

网友R:
你能直接显示0x00吗?

网友K:
我建议OP仍然使用库函数来编写它,因为寄存器太难理解

网友S:
操作的寄存器地址是否错误?

网友T(2024-04-0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U: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V: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W: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X: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Y: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Z: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AA: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AB: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AC: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