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串口调试助手 仿真器 串口 之间的问题

楼主(2023-02-20):
请求大佬解答,是我的板子有问题,还是使用串口必须接上仿真器。。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不接仿真器,单独接串口转USB这个接口,串口接收不到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为什么?
只有接了仿真器 才能实现 串口调试助手和串口之间的通信。

网友A:
用340模块试试真不正常,或者试试其他串口

网友A:
拍照正常和不正常时的接线状态

网友B:
我的正常的,你用20引脚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