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BootLoader疑问

楼主(2023-02-20):
有几个问题

1.BootLoader跳转APP后,BT中使用的内存怎么处理?
2.在bt程序中,如果用串口协议把flash擦写的代码传输过来,怎么放到RAM中去执行?

网友A:
1. 全局变量等内存一直存在,局部变量退出函数自动释放,一般不会有堆变量;

网友A:
2.程序本身就是运行在内存中,烧入文件通过串口发给MCU, MCU一般保存在数组也就是内存中,通过crc或者其他手段确认数据真实性完整性后,再写入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