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CMSIS-RTOS操作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3-02-20):
程序主要分为:
1、对硬件的初始化;
2、osThreadDef创建任务(总共创建了4个,从低到高设置了任务优先级),osThreadCreate创建任务句柄;
3、osKernelStart();
已知,程序运行到3时,启动任务RTOS调动程序,之后的程序不会执行。
但不太清楚操作系统是怎么运行的,任务是按优先级依次执行嘛?

网友A:
CMSIS-RTOS API是基于Arm®Cortex®-M处理器的设备的通用RTOS接口?

网友B:
CMSIS-RTOS RTX 临界中断该怎么处理

网友C:
市面上RTOS的种类很多

网友D:
CMSIS-RTOS实现通常作为库提供。

网友A:
为什么要用CMSIS RTOS

网友E:
聊聊CMSIS-RTOS是什么

网友F(2023-03-23):
任务好像是分时间片运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任务好像是分时间片运行的

分时间片也敢叫RTOS?

网友H:
分时间片也敢叫RTOS?

网友I:
CMSIS_RTOS,也是原RTX,是原Keil里的,现在是ARM公司的,你想一想它分量,
有些人没用过,就乱喷,
在Keil里,CMSIS_RTOS也是一个壳,可以换不同的OS,而RTX也是非常高效的,
RTX分两种模式:一种是协同式,一种是轮转方式
协同式需要将所有Thread设置相同的优先级,而后者,需要开启轮转模式,才能转起来。。。

网友J:
CMSIS-RTOS 是实时操作系统的通用 API

网友K:
这个系统好像不太常见啊

网友L(2024-01-08):
什么是csis rtos

网友M:
如何处理关键中断,如cmsis、rtos、rtx等

网友N:
Cmsis rtos是用于实时操作系统的通用API

网友O:
划分时间段,你还敢叫它RTOS吗?

网友P:
市场上有很多类型的rtos

网友Q:
市场上有不少范例的rtos

网友R:
cmsis-rtos实现凡是作为库供给。

网友S(2024-04-15):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T: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U: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V: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W: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

网友X: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Y: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Z: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AA: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B: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