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关于SysTick—系统定时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3-02-20):
我部分程序片段:

Delay(5);

void Delay(u32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仿真时看到TimingDelay等于0了,始终不能退出while。
}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仿真时看到TimingDelay第一次进入是5,最终是0。
{
if(TimingDelay != 0) TimingDelay--;
}

上述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中断和其它地方都用的变量,一定是volatile的,不然出什么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是意外的;

网友B:
优化级别调成 level 0试试 可以有限规避楼上的情况

网友C:
void Delay(u32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__WFI();

}
}

volatile uint32_t TimingDelay =0;

用上述两招试试

网友D:
写法有问题,应该在delay延时函数中赋初始值后,在启动嘀嗒时钟。

网友E:
大哥,作用域详细了解一下,c语言基本功不够扎实啊,

网友F:
加__nop,在此设断点

void Delay(u32 nTime)
{
        TimingDelay = nTime;
        while(TimingDelay != 0)  // 仿真时看到TimingDelay等于0了,始终不能退出while。
        {
                __nop();
        }
        __nop();
}

网友F:
另外delay不要在中断中调用

网友G:
截图看怎么看出TimingDelay等于0了但还在执行循环

网友H:
你在Delay()里的while循环里添加打印再看下

网友I:
怎么判断退不出来?

网友J:
Systick定时器,是一个简单的定时器

网友K:
怎么看出来程序不会退出的啊?

网友L:
STM32怎么用库函数使用滴答定时器?

网友M:
Systick允许的最长和最短定时是多少

网友N:
定时器和systick哪个好

网友O:
ST的CM3、CM4、CM7内核芯片,都有Systick定时器

网友L:
用内部晶振 设置Systick延时怎么设置

网友P:
怎么开启systick定时器

网友Q:
先赋值再开启定时器

网友R:
stm32延时如何不影响其他程序

网友S:
SysTick:系统定时器,24位,只能递减,存在于内核,嵌套在NVIC中,所有的Cortex-M内核的单片机都具有这个定时器。

网友T:
systick具体延时时间怎么计算的?

网友U:
从代码逻辑上看的确没啥问题,应该是优化方面的原因。
适当调整下优化等级看看。

要不你把那个公共变量TimeDelay加上volatile试试。

网友V:
Systick与delay有什么区别?

网友W:
向systick写入新的定时值原来的定时会结束吗

网友X:
关一下编译器优化

网友Y(2023-03-22):
如何设置stm32的SysTick定时器?

网友Z:
系统定时器systick的地址是如何映射的

网友Q:
关闭编译器优化

网友AA:
编译器优化一定要关!!

网友AB:
中断和其它地方都用的变量

网友AC:
嗯,不然出什么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是意外的;

网友AD:
从代码逻辑上看的确没啥问题

网友AE:
应该是优化方面的原因

网友AF:
适当调整下优化等级看看。

网友AG:
要不你把那个公共变量TimeDelay加上volatile试试。

网友AH:
优化级别调成 level 0

网友X:
这个是作用域的问题吧

网友AI:
if(TimingDelay > 0) TimingDelay--;

网友AJ:
关掉编译器优化试试

网友AK(2023-06-13):
中断和其它地方都用的变量,一定是volatile的

网友AL:
不然出什么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是意外的;

网友AM:
从代码逻辑上看的确没啥问题,应该是优化方面的原因。

网友AN:
systick和普通定时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O:
和系统定时器哪个好

网友AP:
您在add print中的delay()中查看while循环的内部

网友X:
是用的标准库还是hal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