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新手小白在线等大佬回复

楼主(2023-02-20):
为什么ST-Link线没有插错但是仍然点了魔术棒之后电脑说没有ST-Link,最小系统上面的灯依然再闪烁

网友A:
设备管理器看一下,有没有打问号的?

网友B:
识别不到可能是驱动问题,跟你板子上灯亮不亮没关系,那是电源供电了吧

网友C:
安装了STLINK驱动吗

网友D:
安装下驱动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