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问怎样申请DEMO板和样片

楼主(2023-02-20):
公司有一个项目要用到带运放的MCU,请问怎样申请DEMO板和样片?联系原厂还是深圳地区的代理商(深圳有代理商的情况下)。

网友A(2023-04-11):
直接联系原厂估计就可以了吧

网友B:
找个代理商多好,不一定一级代理,几级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C:
带运放的MCU很多啊,国民也有的

网友D:
一般带车规功能的MCU是不是都支持带运放的功能啊?

网友E:
申请样片一般直接去官网联系就好了

网友F:
原厂吧,联系原厂他们会给你推荐正规点的代理商

网友G:
楼主想申请那款芯片啊?

网友H:
去淘宝买也行的,说实话MCU没有谁造假的

网友I:
深圳这么繁华,随便一扒拉不都是代理商么

网友J:
能找原厂就找原厂吧,实在找不到再去找个代理商

网友K:
代理商和原厂都可以的

网友L:
找下原厂问问,或者代理商。

网友M(2023-05-21):
楼主直接官方网站联系客服就好,现在芯旺的服务做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N:
直接联系原厂就可以了,现在沟通这么方便很简单就能联系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