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GPIO端口配置问题

楼主(2023-02-21):
端口配置寄存器每4个bit为一组,为什么配置gpio工作模式的时候,可以配置8个bit

网友A:
可能是有定义吧,一组八个配置方便?

网友B:
这个还真没具体了解过,应该这样配置的快吧

网友C:
真不理解,寄存器有啥好的,还有人再啃寄存器

网友D:
我也没这么用过,一般都是以库函数为主

网友E:
这直接配置8位的话,估计是以组为单位了吧

网友F:
还可以以16位为一组配置呢,并口

网友G:
有的工作模式比如并口来说,应该就可以这么配置

网友H:
用了这么久,说实话,还是库函数方便很多,很容易理解

网友I:
这种配置比较方便呗,官方肯定是怎么简单怎么弄的

网友J:
你说工作模式是以并口还是啥工作模式啊?

网友K(2023-05-05):
这种配置比较方便

网友L:
并口可以这么配置

网友M(2024-01-02):
也许有一个定义,有一组八种构型方便吗?

网友N:
你认为工作模式是并口还是什么?

网友O:
它也可以配置为16位组,具有并行端口

网友P:
如果我们直接配置8位,它可能是以组为基础的

网友Q(2024-04-01):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R: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S: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T: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U: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V: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W: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X: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Y: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Z: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