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PU6050找不到从机地址怎么办?!求助!!!

楼主(2023-02-21):
硬件还是软件I2C,运行例程后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我试着分析,发现是读不出ID,完全不懂怎么回事啊喂!
球球前辈们救救孩子吧!

网友A:
是iic地址写的不对吗?

网友B:
iic需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C:
可以扫描这个地址的。

网友D:
mpu6050对应什么i2c地址

网友E:
是不是没接上拉电阻啊?

网友F:
I2C能访问MPU6050

网友G:
这种情况只能那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了。

网友H:
跑的应该是例程吧,感觉是IO口没有初始化成功。

网友I:
这时候就应该上示波器,根据IIC协议去分析。

网友J: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SCL的频率, 上升沿, 下降沿有没有达到MPU6050的规格书要求

网友K:
用示波器分析iic协议

网友L:
读写时序有没有在MPU6050的要求范围内

网友M:
检查MPU6050有没有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N:
如何联接两个mpu6050?

网友O:
可以根据MPU6050 要挂接几个有IIC借口的芯片来分配地址。

网友P:
iic设备读取数据的时候,先要发送设备地址,然后子地址,再读数据。

网友Q:
需要上拉电阻的,是不是没接?

网友R(2023-04-09):
是不是没接上拉电阻

网友S:
示波器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T:
scl和sda线有没有 高电平?

网友U:
检查IIC总线上设备的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O:
看看时序满不满足iic协议要求

网友V:
更换另一个设备来测试IIC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W:
确认设备的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如果设备芯片损坏,可能会导致设备无法响应IIC总线的访问请求,从而无法被找到。

网友X:
只要IIC接口芯片未损坏,则主要问题就是SDA、SCL的时序问题。

网友Y:
IIC总线上的设备包括主机和从机,主机需要连接到SCL和SDA引脚,并且这两个引脚需要通过上拉电阻拉高。从机也需要连接到SCL和SDA引脚,并且需要在通讯时打开ACK应答功能。

网友Z:
使用示波器等仪器检测设备是否有响应。

网友AA:
IIC外设需要正常供电才能正常工作。如果设备电源没有打开或者供电不足,会导致设备无法响应IIC总线的访问请求。

网友AA:
IIC设备通信需要通过地址来进行识别。如果设备地址设置不正确,那么IIC总线上的其他设备将无法找到该设备。

网友AB:
检查下iic设备有没有虚焊,总线有没有冲突

网友AC:
说明在发送过程中出现了总线时序错误,可能会导致意外情况

网友S(2023-05-09):
是不是硬件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啊

网友AD(2024-01-02):
这种情况只有逻辑分析仪才能掌握。

网友AE:
检查mpu6050是否已进入工作模式

网友G:
你没有连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AF:
您可以在MPU6050的基础上通过附加多个芯片来分配地址。

网友AG(2024-03-22):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AH: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AI: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AJ: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AK: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AL: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AM: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AN: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AO: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AP: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