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w25q128读取设备ID时一直出现0xFFFFFF?

楼主(2023-02-21):
问:w25q128读取设备ID时一直出现0xFFFFFF?

uint32_t SPI_FLASH_ReadID(void)
{
        uint32_t Temp = 0, Temp0 = 0, Temp1 = 0, Temp2 = 0;

        /* 开始通讯:CS低电平 */
        FLASH_SPI_CS_LOW();

        /* 发送JEDEC指令,读取ID */
        SPI_FLASH_SendByte(W25X_JedecDeviceID);

        /*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Temp0 = SPI_FLASH_SendByte(0xFF);

        /*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Temp1 = SPI_FLASH_SendByte(0xFF);

        /* 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Temp2 = SPI_FLASH_SendByte(0xFF);

        /* 停止通讯:CS高电平 */
        FLASH_SPI_CS_HIGH();

        /*把数据组合起来,作为函数的返回值*/
        Temp = (Temp0 << 16) | (Temp1 << 8) |Temp2;

        return Temp;
}

网友A:
spi初始化函数波特率预分频值配置为低

网友B:
是不是芯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C:
查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是时序问题的话,读取不同的寄存器时不太可能返回同一个值

网友E:
查手册分析一下吧。

网友F:
最好仔细检查一下最基本的SPI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G:
检查下时序是否正确

网友F:
是单片机有什么问题

网友H:
这个只有id是不对的吗?

网友I:
FF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读到数据。

网友J:
要么地址,要么时序,肯定是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K:
那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吧。

网友L: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的原因,改成HIGH后就正常了。

网友L:
说明引脚没有被拉低吧

网友M:
https://blog.csdn.net/weixin_56657463/article/details/124618463

网友N:
这个是程序配置错了吧

网友O:
SPI写入数据的时候记得读取

网友P:
波特率是不有问题

网友Q(2023-03-23):
是不读错了,空的内存默认0xff

网友R:
查一下手册

网友S:
检查一下最基本的SPI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T:
FF这种事没读到数据还是超范围了,这个意思一样嘛

网友G:
是不是通讯时序的问题啊

网友U(2023-07-06):
是不时序乱了啊?

网友V: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读取不同的寄存器不太可能返回相同的值

网友W:
最佳仔细检查一下最根本的spi的设置装备摆设是不是精确。

网友R:
时序是不是乱了啊

网友N:
你这是不是读错地址了?

网友X:
是不是w25q128就没有应答啊

网友Y:
那根大头针没有掉下来

网友J:
唯一的id是错的?

网友Z:
可能是由于设备的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AA:
使用的驱动程序或库正确配置了SPI通信参数,并且发送了正确的指令来读取设备ID。

网友AB:
请检查电路设计是否正确 时钟源和电源稳 定可靠。

网友AC:
需要通过片选信号(CS)来选择设备。

网友AD:
可能是芯片本身存在问题或已经损坏。

网友Q:
应该是通讯的问题吧

网友I:
地址或时机,肯定是有一席之地的,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AE:
用逻辑分析仪来抓取波形?

网友AF:
确保片选信号正确设置,并且在读取设备ID时处于正确的状态。

网友AG:
W25Q128芯片的引脚与微控制器或SPI主机正确连接。检查MISO、MOSI、CLK和CS引脚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K:
是不是读错了,内存空0 XFF默认

网友AH:
检查供电和信号线是否正确连接,并确保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AC:
检查 代码中的时钟极性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初始化成功后,读取到的ID值为0xef17,是正确值。

网友AI:
spi初始化函数波特率预分频值配置为最低

网友AG:
检查供电、引脚连接和通信线路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AJ:
可能是 SPI Flash 设备本身出现问题。

网友AK:
代码正确地初始化了SPI接口,并正确地发送了读取设备ID的命令。

网友AL:
W25Q128芯片支持多种SPI模式,包括0、1、2和3。 与芯片通信的SPI模式与芯片的设置一致。

网友AM:
可能是由于读取操作本身出现错误导致的。

网友U:
是时序有问题吧

网友S(2023-10-27):
检查一下SPI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N(2023-12-0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AO: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AP: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AP: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AQ: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AR: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AQ: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AS: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AT: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AU: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