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点灯实验中GPIO_CRL的配置问题

楼主(2023-02-20):
led接PB5和PE5,gpiox_CRL复位值是0x4444 4444,通过代码设置MODE5为01,并没有对CNF5进行操作,理论上CNF5状态应该是01,对应开漏输出状态,但led灯还是亮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源代码如下:

unsigned int *GPIOE_ODR= (unsigned int *)(0x4001180c);
unsigned int *GPIOB_ODR= (unsigned int *)(0x40010c0c);
void LED1(char flag){
        if(flag==0){
                *GPIOE_ODR&=~(1<<5);
        }
        else{
                *GPIOE_ODR|=(1<<5);
        }
}
void LED0(char flag){
        if(flag==0){
                *GPIOB_ODR&=~(1<<5);
        }
        else{
                *GPIOB_ODR|=(1<<5);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i;
        while(x--){
                for(i=500;i>0;i--);
        }
}
int main(void){
        *(unsigned int *)(0x40021018)|=(1<<3);
        *(unsigned int *)(0x40021018)|=(1<<6);

        *(unsigned int *)(0x40011800)|=(1<<20);
        *(unsigned int *)(0x40010c00)|=(1<<20);
        #if 1           //这里置一或者清零都不对实验现象产生影响
        *(unsigned int *)(0x40011800)&=~(1<<22);
        *(unsigned int *)(0x40010c00)&=~(1<<22);
        #endif

        while(1){
                LED1(0);
                LED0(1);
                delay(5000);
                LED1(1);
                LED0(0);
                delay(5000);
        }

}

void SystemInit(void){

}

网友A:
对的啊,开漏输出,你LED刚好是上拉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