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GPIOX_CRL的复位值到底是0x44444444还是0x00000000

楼主(2023-02-21):
看了入门篇的视频,下载程序后一般都有个复位吧,入门篇的第八章好像提到了GPIOX_CRL的复位值是0x00000000,但手册上写的0x44444444呀,况且如果复位值是0x44444444,对于第零位的输出,若采用
*(unsigned int*)0x40010c00|=(1<<0);来配置,不就是采用了开漏输出模式了吗?

网友A:
一般都是配置上拉输出的吧,不是开漏

网友B:
额,好难,为啥要研究这种很深层的寄存器啊

网友C:
应该是0x0吧,好像是复位操作

网友D:
你仿真跟踪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E:
其实可以通过官方写的库函数,goto一下去找其定义就好了

网友F:
还真没研究过复位是什么值

网友G:
这种应该是以手册为准吧

网友H:
我记得输出模式好像不是开漏吧,应该是推挽吧

网友I:
好像单片机复位之后,IO的状态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J:
你看看手册咋写的,手册应该不会写错的,再好好分析一下吧

网友K(2023-05-05):
可以仿真跟踪一下看看

网友L(2024-05-21):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M: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N: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O: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P: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Q: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R: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S: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