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LDO,规格书的疑惑

楼主(2023-02-20):
vv, TE, TI, ov, vi, LDO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Item         Description      Min      Max      Unit
Voltage       VIN to GND        -0.3       70       V
           VOUT to GND       -0.3       6       V
           VOUT to VIN       -34       0.3       V

上述是一个3端LDO规格书中描述,输出电压是5V的。
VIN to GND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输入最高可到70V,但是他这里又出了个 VOUT to VIN,限制是-34V,这个就没法理解了,假设我是50V输入,也没法满足VOUT to VIN,这是一款国产LDO,我之前用的TI的,就没有VOUT to VIN这一项限制。请问有没有清楚这个VOUT to VIN的,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网友A:
Absolute Maximum,极限值,我个人理解不是通常意义的正常工作范围。

网友B:
学习,还没遇到过

网友C:
我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输入电压超过34V,需要在输入增加缓启动,以免出现VIN-VOUT大于34V的情况。

楼主:
它的推荐使用电压输入是60V,这样我用到50V应该是可以的,达到50V的话但又不满足VOUT to VIN,感觉这里自相矛盾

网友C:
刚上电的瞬间,如果输入是60V,输出还是0V,不是明显超出规格书要求了。

网友D:
你不理解中国人干的活?

网友E:
一般可调整输出的才有VIN-VOUT的参数,比如LM317。由于LM317是没有GND端的,所以没有输入最高电压的参数。

网友F:
看着确实很迷糊,可能是因为弯道超车时把头甩晕了吧。

网友G:
手册放出来看看

网友H:
输出端有电容,工作中输入端快速短路,输入端电压为0,此时Vin-Vout就大于0了,调整管(输出三极管)的Vbe的耐压是有限的。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输出端有电容,工作中输入端快速短路,输入端电压为0,此时Vin-Vout就大于0了,调整管(输出三极管)的Vbe ...

你说的这种情况,手册规定Uout-Uin不能大于0.3V,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正常输出状况,当输入50V电压时,Uout-Uin必然小于-34V,确实不好理解。

网友J:
输入输出有最大降压差要求,所有LDO都有。  像你这个,输入最大70V 压差最大40V。  当你输出5V时输入最高电压为45V而不是70V   当降压输出高于30V时,LDO输入电压才是70V.
线性LDO,都是三极管控制,三极管VCE有个极限电压,其实就是这个最大降压差,超过三极管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