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环境出问题了

楼主(2023-02-20):
今天写了几行代码,把工程不小心删掉了,然后keil一直说找不到路径,没删掉之前都是好的,正常运行。
我一直是包含了路径的,现在就是我重做好几次也一直报错,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没添加这种标准库的头文件而已

网友B:
你这还是用个好用的工程,自己编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C:
看看你的工程,或者把你工程发出来也行,帮你添一下也是OK的

网友D:
keil没啥关系,是你没添加固件库的头文件的

网友E:
你还是没添加全的,修改一下吧

网友F:
我觉得你用现有的工程,好用的那种,再修改修改就好了

网友G:
这就算知道啥问题也帮不了你啊,你需要把这些头文件都包含进来才行

网友H:
你这srcC文件吧,inc才是头文件的文件夹的

网友I:
你看看正点原子的如何搭建环境的,学着如何搭建一下吧

网友J:
这个问题就在于你的库函数的头文件没包含在内导致的

网友K:
重新配置一下吧。估计哪个文件被删了。

网友L:
把删除的工程恢复一下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M:
这时候就体现出代码管理工具的重要性了。

网友N:
不建议这样折腾了,
做STM32开发的话,建议下载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工具,它会结合你现有的编译IDE生成基本的初始化
工程。这些环境操作的东西,用多了就慢慢熟悉起来的。

网友O:
所以到底是不是没添加头文件的问题?

网友P(2023-03-27):
重新配置一下吧

网友Q:
没添加这种标准库的头文件

网友R:
跟keil没啥关系,是你没添加固件库的头文件的

网友S:
下载STM32CUBEMX图形化配置工具

网友S:
嗯,它会结合你现有的编译IDE生成基本的初始化工程

网友T:
重新配置一下吧。可能是哪个文件被删了

网友U:
头文件路径错了吧

网友V(2024-01-08):
:在Keil中,你可以通过“Project” -> “Manage” -> “Clean”来清理你的工程

网友W:
所有的源文件和头文件都已经被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X:
选择“项目”->“选项”,然后在“项目选项”中,找到“C/C++”->“常规”,将“工作空间路径”设置为你的工程所在的文件夹路径。

网友Y:
如果项目文件损坏,可能会导致Keil无法正确读取路径信息

网友Z: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 C/C++ -> Include Paths

网友AA:
检查包含的文件后缀名是否正确

网友AB:
重新创建了同名的工程,可能会导致Keil仍然尝试查找已删除的文件

网友AC:
Keil有权限访问你的项目文件和相关的库文件

网友AD:
在Keil中正确设置了路径。有时候,手动更改路径或移动工程文件后,路径设置可能没有更新,导致Keil无法找到工程文件。

网友AE:
如果你的工程文件被意外删除,你可能需要重新添加它们到你的工程中。

网友AF:
在Keil中,点击菜单栏中的“Options for Target”,然后在“C/C++”选项卡下检查“Categories”部分的“Directories”

网友AG:
检查Keil的路径设置

网友AH:
工程文件是否完整

网友AI:
重新创建一个新的工程,并将原来的代码逐个添加到新的工程中

网友AJ:
需要确保工程的配置是正确的。例如,确保目标设备、晶振频率等设置与您的硬件相匹配。

网友AK:
有时候,简单的关闭并重新打开Keil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L:
确保所有需要的目录都被正确地添加到了搜索路径中。

网友AM:
查看具体的编译错误输出,找出是哪个文件或哪行代码报错,根据错误提示定位问题

网友AN:
在删除整个工程之后,相关联的工程文件可能已经损坏,导致Keil无法正确识别路径。

网友AO:
路径中有空格或特殊字符

网友AP:
创建一个新的Keil项目,并逐步添加文件和配置,看是否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Q:
您还没有全部添加,让我们做一些修改

网友AR:
Keil将无法找到相应的文件。您可以尝试使用相对路径或绝对路径,并确保路径中不存在特殊字符或空格。

网友M:
所以这真的是不添加头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AS:
未添加此标准库的头文件

网友AT:
包含的文件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AU:
Keil可能会保存一些旧的项目信息缓存,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AI:
可以尝试清除Keil的缓存,然后重新打开项目

网友AV:
检查路径是否指向实际存在的文件夹以及文件是否存在

网友AW:
删除整个工程后,Keil可能无法识别或关联相关的源文件和头文件

网友AX:
新创建的工程中是否正确设置了所有源文件和头文件的包含路径

网友AY:
在Keil中,右键点击“Source Group 1”,然后选择“Add Files to Group 'Source Group 1'”,然后选择你的源文件。

网友AZ:
有时候重新安装Keil可以解决路径问题。

网友BA(2024-04-22):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BB: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BC: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BD: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E: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BF: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BG: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BH:
交流节点会引起特有的问题

网友BI: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BJ: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