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MSP430关于中断标志位PxIFG的问题

楼主(2023-02-20):
最近在学习MSP430的机械按键消抖的时候,书上有这么一句话,不太理解,“设置为输出口的I/O,其对应的PxIFG位也可能是1”,这个怎么理解啊?

中断标志位PxIFG跟输出口怎么会有联系?

求教大家,先谢了!!!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是由于MCU内部设计的机制导致的,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设置IO为输出的话,导致中断标志为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