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0316-DK 开箱测试

楼主:
#申请原创#
STM32C0316-DK开箱首测
自有C0系列发布的消息后,一直关注C0开发板,然后发现有些大型分销商平台已经上架了,遂弄了个STM32C0316-DK,准备测试下。
拆开包装的时候很惊喜,以为只有核心板的,可是没想到里面居然包含了ST-LINKV3MINIE,这让测试方便了很多,还以为得翻出尘封已久的ST-LINKV3来进行测试的呢(主要是一般使用V2已经足够,V3就没用上)。
来两张完整的套件图

开发板正面
开发板背面(除了排针外,没一个器件)
开发板中间掏了个方形孔,是为了什么预留的么?好奇……

开发板测试,因为使用了ST-LINKV3MINIE,用之前先下载en.stsw-link007_v3-10-3和 en.stsw-link009,更新下电脑端的驱动 和 ST-LINKV3MINIE的固件。
更新固件界面可以看到出厂固件是V3.J8.M3 ,最新版本已经到V3.J10.M3了,更新一下会更好,不然电脑上VCOM好像出不来,拔插了几次都没有显示VCOM端口。
测试肯定先跑个 闪灯啦!那么先导入个开发板有example程序跑一下吧。
CubeIDE->File->Import
选择导入example

先选择芯片,再选择开发板,然后右边显示的就是开发板相关的例程了。
选择GPIO_InfiniteLedToggling_ Init例程测试下指示灯闪烁
例程使用LL库,整个工程文件目录也非常清晰
Main主程序里非常简单
总线初始化,时钟初始化,GPIO初始化,然后就是指示灯的亮灭循环操作了。
将例程编译下载后,就可以看到指示灯跑起来了。
打开.ioc配置看下MCU的各个配置吧
硬件有ADC ,RTC ,I2C,SPI,USART*2,I2S,CRC
打开看了下时钟的配置,发现了跟G0很大的区别是没有了PLL
也就是使用外部晶振,没法倍频了,想要什么频率就得用什么频率的晶振,比如48MHz就得用48MHz晶振,当然对频率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内部48MHz晶振就行了。
内部48MHzRC振荡器 1%的精度 对于一般的应用也足够了。

测试后续
发现导入的例程如果在想经过修改成其它程序,会导致编译错误。
如下图,将指示灯闪烁例程增加一个GPIO输出配置,然后保存工程生成代码
生成代码后进行编译,那么之前编译得好好的工程就报错了,报错信息如下
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C:/Users/Admin/STM32CubeIDE/workspace_1.10.1/GPIO_InfiniteLedToggling_Init/Drivers/STM32C0xx_HAL_Driver/Src/stm32c0xx_ll_exti.c',
needed by 'Drivers/STM32C0xx_HAL_Driver/stm32c0xx_ll_exti.o'.  Stop.

这就奇怪了,怎么好好的就出错了呢?上网找了一通,说是文件目录出问题了,导致文件未能找到正确路径,但我也没修改过目录路径配置啊!
然后一一查找项目目录,发现在重新生成代码后,STM32C0xx_HAL_Driver目录下的文件都出错了
直接找到硬盘下的目录查看,发现文件根本就没有了
正常工程下的Driver文件
重新生成代码后
疑惑,文件怎么都没了!这就尴尬了,怪不得编译出错了。
然后在整个项目文件下也没有找到有Driver库文件。
看来想生成自己的工程只能新建工程项目。

网友A(点评):
您好,楼主是要申请原创吗,原创需要800字左右,您这还差点,可以稍微补充下描述什么的,之后可以@21小跑堂给您审核。

网友B(点评):
这个板子可以哦!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小跑堂,增加了一些测试内容

网友C(2023-02-20):
非必要,不选国外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必要,不选国外芯片

国产的要支持,但国外的新产品/新事物也要学习,不是么

网友D:
被国外的芯片坑怕了 贵还不好买

网友E:
现在ST的片子好难买啊

网友F:
板子不贵, v3 赚大了

网友G:
为了更好的涨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板子不贵, v3 赚大了

我的怎么是stlink V2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国产的要支持,但国外的新产品/新事物也要学习,不是么

不是学不学习的问题,是前年被坑怕了,把工程师给累惨了,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