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的串口配置和SPI通讯失败求解

楼主(2023-02-20):
我用MSP430F5529串口通讯发现115200在默认1M时钟下要丢失数据,测试换成4M时钟后串口数据就不会丢失,但是MSP430与CC2500的SPI通讯就出错了,CC2500的寄存器写入失败,不知道是哪儿配置出错了,串口通讯和SPI都用的SMCLK时钟。

下面是串口与SPI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A:
115200在默认1M时钟下要丢失数据就换成4M的时钟,测试换成4M时钟后串口数据就不会丢失,应该是分频处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B:
换成4M
SPI时钟UCLK/2改为UCL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