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产品授权

楼主(2023-02-20):
和客户合作的产品,想做个数量控制,有什么较好的方式吗?

网友A:

收取授权费的话,可以考虑LKT4202U做个认证啊

网友B:
如果这个都搞不定,软件也没啥价值。开放算了

网友C:

什么是认证?怎么做?

一种身份验证方法,一方发一个挑战报文,另一方回答一个响应报文

网友D:

简单来说吧,我给出A数据,你计算后回复我B数据,而我会根据预设好的算法来进行判断对错。

网友E:
单片机ID号加密后的提示码显示到屏幕上,用户需要给你提供屏幕上显示的提示码,你再用加密算法计算出密码,再进一步把你授权的ID号的密码全部加入到固件里面做成一个序列表,同时在程序里面多处校验固件完成性,这一套搞下来别人想去掉也得花几百元

网友F:

了解,类似出题给答案,看起来不错

网友G:

这种认证是常规的一种做法,不过如果对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比较关心的话,也可以采用程序移植的方式方法

网友H:

将程序放到芯片中吗?那获取的时候会不会泄露

网友I:

有个疑问,这种和设备的mcu主控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哪种更好些呢?

网友A:

似乎程序移植的方式安全性会更好,而且也能兼容认证的方案

网友C:

为什么程序移植的更好?

网友J:

保护程序的话,肯定分离保护,双方来保护才最好啊,认证的话,关键认证点,只能在mcu中,会有风险

网友D:

对,如果主控被**,可能会导致认证机制失效,不论加密芯片返回什么,都不会判断对错了。

网友F:

学到了,哪颗好用呢

网友G:

可以试试LKT4110U这颗北京的一家

网友H:

国内还是国外型号

网友I:

保存收藏以备后需啊!

网友K:

一般软硬兼施。现在还多了个远近通吃,利用远程服务+时间或数量授权,限制或警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