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电源对MCU的影响大吗?

楼主(2023-02-20):
做了一个计时计数的板子,用的单片机是STC15W408AS,接线如图,用途是接线柱短接后开始计时,断开后停止计时,计数一次。如果没有接电线,上电后手动短接接线柱然后断开能计时并计数1次,但是如果接线柱接上电线,只要电线超过几厘米,不管有没有短接,单片机的显示器就会疯狂计数计时,短接掉以后,计数停只计时。然后勇STC89C52RC做了同样的,也不行。刚开始用的类似给台灯之类供电的电源,怀疑是电源问题后,换了从某一个宝上买的电源模块,也是同样问题。最后发现用小米带有USB的插排中的USB供电及用5V的给手机充电的充电头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管线有多长,都不会疯狂计时计数。我想问下大家,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网友B:
有些功能还是 很有影响的 比如说ad采集

网友C:
单片机对电源供电肯定是敏感的 但是肯定有容忍的范围

网友D:
如果一个供电芯片没有发热 功率还足够 一般来说就够用了

网友E:
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不说模拟量采集吧 就是其他的模块也得要求供电稳定啊

网友F:
有可能电源芯片选型没有问题 但是器件布局及走线有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G:
会影响 如果电源纹波过大 还会造成单片机复位

网友H(2023-04-13):
当然大,电源对很多器件都很重要的。

网友I:
新手一般不知道电源的重要性,只有老手知道电源的重要性。

网友J:
很多奇怪的问题都是因为电源产生的。

网友K:
楼主这是入行几年了才会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23-05-16):
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当然非常大了 但是楼主的这个现象未必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G:
会影响 但是看着怎么像是人为的引入了干扰呢

网友L:
楼主还是上一个接线图吧 这说接线柱也看不到是什么啊

网友M:
计时器的配置有问题 或者是定时器的io配置有问题

网友N:
是否可以连接上仿真器 在线做一下中断看看问题啊

网友O:
检查电路的是不是共地了 是不是有其他干扰产生

网友P:
肯定影响大了啊,纹波,瞬态响应等。

网友Q:
肯定有影响啊,电源的质量很重要。

网友R:
电源质量的好坏肯定对MCU运行有影响啊。

网友S(2023-06-19):
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当然非常大了电源的质量很重要 但是楼主的这个现象未必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T:
电源肯定会影响整体的电路的稳定性的

网友U:
你这话问的,电源当然影响大啊

网友V:
你可以用滤波电容啊,再加一些防护,能保证MCU可以稳定一些的

网友W:
这个可能是你供电方式不太好吧,导致的

网友X:
电线弄粗点试试

网友Y:
你这个有点意思啊,功耗也不大啊,咋超过几厘米就不行了呢

网友Z:
可能是电源的纯净程度不一样吧啊,手机充电的电源的纹波很好的

网友AA:
这个问题毋庸置疑,肯定有影响啊!

网友AB:
你的电源模块不是很OK的啊

网友AC:
电源模块可能是输出的电流小,或者质量不太好,都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D:
你看看你的模块,输出的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AE:
如果电压波动过大,内部控制电路不稳,会出现程序跑飞。

网友AF:
需要稳定的电源输入

网友AG:
对于低功耗应用,电源的效率和功耗管理非常重要。

网友AH:
为了确保MCU的正常工作和稳定性,需要选择合适的电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电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I:
电源对MCU的影响非常重要,稳定且适当的电源设计是确保MCU正常运行和性能优化的关键。

网友AJ:
一是电源不稳定,忽高忽低,二是电源纹波影响,滤波不好或引入了外界干扰

网友AK:
高质量的电源可以提供更低的静态和动态功耗,延长MCU寿命。

网友AL:
MCU对稳定的电源供应非常敏感。电源波动、噪声或干扰可能导致MCU的不稳定性,引起错误、重启或崩溃等问题。

网友AM:
电源中的噪声可能通过供电线路传播到MCU内部,干扰其正常操作。

网友AN:
MCU需要稳定的电源供应以正常运行。

网友AO:
电源的稳定性直接影响MCU内部电路的正常运行。

网友AP:
稳定和可靠的电源供应是确保MCU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之一。

网友AQ:
毋庸置疑,肯定有影响啊!

网友AR:
MCU的时钟源通常由电源提供。稳定的电源可以提供准确的时钟信号,确保MCU的时钟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AS:
电源不稳定或电源电流不足可能会导致MCU发热问题。

网友AT:
许多MCU具有各种外设,如模拟模块、通信接口、PWM控制器等。这些外设通常需要稳定的电源电压和电流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U:
MCU对稳定的电源供应非常敏感。

网友AV:
电压过大, 会烧坏单片机。

网友AJ:
如果电源波动或噪声较大,可能会导致芯片无法正常工作或出现错误。

网友AW:
如果电源波动或噪声较大,可能导致MCU的工作不稳定、产生错误或崩溃。

网友A(2023-08-02):
貌似平平无奇的问题激起了网友们这么多的讨论

网友AQ:
电源肯定影响MCU的正常和可靠运行啊

网友AX:
电源肯定对MCU有影响的

网友AY:
要求不高,但是必须有,布局及走线这些

网友AZ(2023-09-12):
您可以使用滤波电容并添加一些保护,以确保MCU可以更稳定

网友BA:
您的电源模块有问题

网友BB:
会不会影响,如果功率纹波过大,也会造成单片机复位吗

网友BC(2023-10-19):
其实还是要看你用来做什么,如果只是一般的IO口,影响不大的。

网友BD:
这还用问吗?电源对芯片的影响是致命的。

网友I:
一种是电源不稳定,由高到低波动,另一种是功率纹波的影响,滤波不良,或引入外部干扰

网友BE:
当然,电源对许多设备来说都很重要。

网友J(2023-12-08):
它会产生影响,但它看起来像是人为引入的干扰

网友H:
电源必定会影响团体的电路的稳定性的

网友BF:
对于低功耗应用,电源效率和电源管理至关重要。

网友BG:
电源对单片机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网友BH(2024-01-11):
新手一样平常不晓得电源的重要性,只有内行晓得电源的重要性。

网友BI(2024-02-18):
许多奇怪的问题都是由电源引起的。

网友BJ:
当电线长度较长时,可能会引入更多的电磁干扰,影响系统的稳定性。特别是在工业环境或者存在其他电磁干扰源的地方,这种情况可能更明显

网友BK(2024-03-28):
可能纹波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