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MCU的硬件IIC有1Mhz的吗?

楼主(2023-02-20):
IIC现在有快速的1Mhz,软件IIC想达到1MHz应该不好弄,硬件IIC有支持1MHz的吗?

网友A:
硬件IIC最大可以到2MHZ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IIC最大可以到2MHZ吧

没听说过有2MHz的IIC。。。

网友B:
如果楼主想要iic这么快的话还不如换一种方式呢

网友C:
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话 对环境的要求也比较高了 并且会不稳定的

网友D:
如果想要实现这么快的速度  光是考虑硬件是不行的 内部的程序处理也得好好考虑 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想要iic这么快的话还不如换一种方式呢

SPI多加一个外设就要多加一个IO口所以想用I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达到这个速度的话 对环境的要求也比较高了 并且会不稳定的

1MHz应该还要,只要外设支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要实现这么快的速度  光是考虑硬件是不行的 内部的程序处理也得好好考虑 一下 ...

只要外设支持应该还好吧。

网友E:
速度太快的话  波形非常容易变形的啊

网友F:
太快了  不知道引脚能不能输出这么快的波形

网友G:
灵动的芯片是不是达不到这个速度啊 要求有点高啊

网友H:
IC总线标准模式下速度可以达到100Kb/s,快速模式下可以达到400Kb/s

网友I:
有的速度可以到这个速度吧。

网友J:
IIC默认传输速率是100kpbs

网友I:
spi总线传输速度 快,可以达到30Mbps以上。

网友K:
速率与芯片有关,有的400K,有的到几兆

网友L:
高速模式可达3.4Mb/s。

网友M:
iic总线传输速度在100kbps-4Mbps。

网友N:
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O:
一般较硬件IIC稳定,但是程序较为繁琐

网友P:
这个好像到不了这个速度。

网友Q:
spi可以实现1Mhz的频率。

网友R:
硬件IIC速度比模拟快,并且可以用DMA

网友S:
硬件IIC比模拟IIC速度更快,但是接口固定,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网友T:
具体要用多快的速度这个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器件了

网友L:
iic到不了这个速度了。

网友U:
IIC的传输速率由“时钟线上(SCL)的时钟频率”决定。

网友V:
IIC实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硬件IIC和软件模拟IIC

网友W:
IIC跑1MHZ,为什么不换个接口方式了?

网友X:
太快了这个速度达不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因为模拟IIC好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般较硬件IIC稳定,但是程序较为繁琐

是的,配置参数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好像到不了这个速度。

IIC新出的可以达到这个速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速模式可达3.4Mb/s。

好像是目前最快的IIC了,但是灵动MCU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硬件IIC速度比模拟快,并且可以用DMA

是的,能用DMA才能释放CPU。

楼主:
引用 网友S:
硬件IIC比模拟IIC速度更快,但是接口固定,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还行吧,可以找能复用的引脚。如果要求速度快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具体要用多快的速度这个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器件了

对的,很多从机器件支持不了这么快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iic到不了这个速度了。

已经有能达到的MCU了,怎么能乱下结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IIC跑1MHZ,为什么不换个接口方式了?

IIC好用呀,可以挂很多器件不增加引脚数量。

网友Y:
iic这么快感觉不太现实,不如换个方式

网友Z:
话说,I2C的速度弄这么快,是有啥需求吗?

网友AA:
还真没注意MM32的硬件I2C

网友AB:
一般手册上都会有写的吧

网友AC:
可以自己写个demo测测的,速度还是可以通过示波器抓一下

网友AD:
看程序配置呗,是有配置速度这块的

网友AE:
我一般都是用软件模拟I2C了,比较好用

网友AD:
话说,MM32的硬件I2C没有和ST一样,有bug吧

网友AF:
一般都是1MHZ或者是200K还是多少来着,记不清了

网友AG:
看你程序的速度配置,一般函数会有说,最大配置是多少

网友AH:
1M,感觉很快啊,应该达不到吧

楼主(2023-04-06):
引用 网友Y:
iic这么快感觉不太现实,不如换个方式

应该可以吧,已经有这个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话说,I2C的速度弄这么快,是有啥需求吗?

减少IIC通信时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B:
一般手册上都会有写的吧

对,一般手册上会写,但是不能一个手册一个手册的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可以自己写个demo测测的,速度还是可以通过示波器抓一下

手上没有高配置的芯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一般都是1MHZ或者是200K还是多少来着,记不清了

400KHz是一般IIC最快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H:
1M,感觉很快啊,应该达不到吧

已经有芯片可以达到的。

网友I:
一些高速I2C器件支持更高速的通信速率,例如2 MHz或3.4 MHz

网友AI:
I2C总线的标准速率是100 KHz,高速模式为400 KHz,超高速模式为3.4 MHz。

网友AJ:
灵动MCU的硬件IIC最高可以达到400Khz。

网友AK:
硬件I2C一般有1 MHz的,但具体取决于所选的硬件器件和其时钟速率。

网友AL:
需要在I2C总线和器件之间进行精确的电气匹配和时序控制,以确保数据的准确传输。

网友AM:
在使用高速IIC传输时,还要注意总线长度、电源干扰和电气特性等因素的影响。

楼主(2023-06-08):
引用 网友I:
一些高速I2C器件支持更高速的通信速率,例如2 MHz或3.4 MHz

可以分享一下有哪些元器件支持这么高的IIC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I2C总线的标准速率是100 KHz,高速模式为400 KHz,超高速模式为3.4 MHz。

超高速在哪些芯片上有?软件能模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硬件I2C一般有1 MHz的,但具体取决于所选的硬件器件和其时钟速率。

灵动有相关的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在使用高速IIC传输时,还要注意总线长度、电源干扰和电气特性等因素的影响。 ...

是的,IIC属于短距离的通信。

网友W:
MCU的硬件IIC都能达到1MHZ,但是实际上很少有跑到1MHz的。

网友AN:
这么快不如换一种通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