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MCU有FSM外设的吗?

楼主(2023-02-20):
灵动MCU有FSM外设的吗,哪一款芯片带这个外设?

网友A:
有的,大引脚封装的看看。

网友B:
你说的那一款芯片?

网友C:
这个好像没有这个fsm外设操作。

网友D:
没有见过MM32有fsmc的接口。

网友E:
好像没有fsm外设操作

网友F:
没见过有这个接口

网友G:
没听说过,应该没有

网友H:
MM32F3270单片机FSMC

网友I:
一般都是100引脚以上带有FSMC的

网友J:
楼主这是想驱动并口屏?

网友K:
找个选型手册看看吧,FSMC不好找

网友L:
我觉得FSMC挺好用的,尤其是驱动屏和存储的时候

网友M:
这个我还真没注意,有时间我也去瞅瞅

网友N:
其实FSMC用ST的就好了啊,很好用啊

网友O:
为啥用这个FSMC呢?这浪费很多IO的啊

网友P:
灵动应该也有这个外设,好像是有

网友Q:
问问他家的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