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是什么原因引起PCB板三防漆出现泛白现象?

楼主(2023-02-20):
相信大家在使用三防漆过程中,多少都会遇到一些不良的现象,比如产品出现表面泛白、局部不固化、腐蚀元器件等等,从而导致产品外观、性能及其他方面存在缺陷或者根本无法销售,并且出现不良现象还找不到根本原因,现在施奈仕就PCB板喷涂三防漆出现泛白现象的几大原因和大家进行分享。

原因一:残留助焊剂
       我们都知道,SMT工艺有印刷、贴片、焊接、检修、测试几个重要工位,但对三防漆来说,重要的就是检修工位,它决定了助焊剂能否清理干净,人员清理操作不到位以及清理过程元器件受到污染这是导致助焊剂残留的两个直接原因,未检出的PCB板进入喷涂阶段与三防漆接触,发生化学反应,出现泛白现象,所以要控制此段位有效清理。

原因二:水汽或较重的湿气
       指的是PCB板或者PCB板上的元器件在储存或者其他环境中导致有水汽或者湿气附着,在喷涂三防漆后,水汽或湿气与溶剂接触,出现泛白现象,所以PCB板及元器件需要干燥储存,特别是潮湿过重天气做好防潮措施,办法是喷涂前烘烤除湿。

原因三:PCB板三防漆与溶剂配比问题
       为什么还有配比方面的问题呢,配比异常导致泛白也是现场发现的原因之一,主要是溶剂配比部分多,导致稀释后的三防漆比标准要求的粘度更低,但是,喷涂的压力及其他条件都没有变化,粘度低,导致流量大,喷涂后产生大气泡可以消失,但很多微小气泡无法及时排出,聚在一起出现类似泛白现象,所以在稀释三防漆时,配比的准确度十分重要。
       当然也有些使用单位为了图方便,可能用普通天那水稀释三防漆导致泛白,因为市场上普通天那水纯度不够,再加上有多种杂质溶剂相互一起容易引起泛白现象,所以强烈建议要三防漆专用填充剂来进行稀释,这样就避免产品的品质不良。

原因四:线路板三防漆与溶剂搅拌不均匀
       施奈仕在解决泛白问题上,仔细询问三防漆喷涂现场配胶人员操作过程,是先把三防漆倒入配胶桶,在倒入溶剂,比列正常,但是混合搅拌时就用搅拌棒做圆周运动搅了几下,分别倒入两个装三防漆釜中,导致两条线产品过炉后出现局部类似泛白现象,其实也是未及时排出的微小气泡聚集在一起造成,所以配比后搅拌均匀也是十分重要,也就是在喷涂工艺条件为改变的情况下,三防漆喷涂的粘度不能随意变化,否则也会生产类似泛白的现象。

网友A:
是什么原因引起PCB板三防漆出现泛白现象?学习一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