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L08x底包IAP跳转APP无法正常运行问题

楼主(2023-02-20):
跳转程序。
跳转过去后,能够执行到main函数,但使用中断后程序不知道卡在哪里了,调试也调试不出来。
中断偏移地址也改了。

网友A:
跳转过去进main之后先要重新配置中断向量表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Xxxxxx);

网友B:
你确信BSPBootJump2Application()能正常工作?fcEntry是一个局部变量,存放在堆栈中,修改堆栈指针后访问会失败的。要改成全局变量。

网友C:
在app程序里的main主程序第一句添加如下
NVIC_SetVectorTable(0x6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