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细点的“多芯单股”线吗?

楼主(2023-02-20):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电线:
外面是一个总的塑料护套,里面有3根电线,每根电线都是0.3平方左右的单芯线。
KVV 线就是这样的,但它太粗了,最细的也有1平方。
谢谢!

网友A:
HYV?但是3芯的估计不好找,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

https://item.jd.com/10061282414724.html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哪里需要这么奇葩的需求,非得要3芯硬线。
你可以看看电话线和网线,里面都是差不多0.3平方的独股硬线。
不过电话线里面是2芯的,网线是8芯的,当然,网线也有4芯的,如果你不嫌浪费1芯,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