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示波器

楼主(2023-02-20):
示波器标输入电压小于400V,谁知道能用示波器乘10或乘1探头直接测交流220或交流380波形吗

楼主:
当然用降压变压器或电阻分压是可以间接测交流220或交流380波形的……

网友A:
用X10的探头可以直接测220V,前提是示波器的电源要隔离。

网友B:
测量高压建议还是用高压探头吧,除了考虑探头耐压,还要考虑隔离。

网友C:
用个变压器降压一波,保险点,顺便也能隔离

网友D:
有的可以,看耐压,探头上有范围,至少示波器或测量端一边要隔离

楼主:
大家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