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新手IDE的安装以及使用

楼主(2023-02-20):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任何一款MCU都有一个入门的过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进行相关MCU开发之前必须安装对应的IDE软件才可以进行开发,下面咱们一起看看TI的微控制器和处理器的集成开发环境 (IDE)是如何安装的。
首先是官方下载,链接如下:https://www.ti.com.cn/tool/cn/CCSTUDIO#downloads

根据自身的电脑系统进行相应的IDE下载,本人的是64位windows系统,选择第一个下载(PS:一定要确认好系统版本,避免错误)。

下载完成之后是一个压缩包,解压出来进行安装,如图:

在刚开始安装时会提示重启电脑,可以重启也可以在安装完成后再重启,具体安装过程如下:
1、选择安装的项目是全部安装还是传统选择安装,依据个人需求进行选择

我选择的第一个传统选择安装,第二个是全部安装后面就是直接安装到位
2、进行相关模块的选择安装
选择完毕点击下一步next
3、自动安装至全部完成
全部安装完毕后进行重启一下。
其次IDE软件的启动以及程序的建立
1、点击安装的软件,第一次会有一个默认工程保存的位置选项,结合个人空间进行选择
选择完毕之后,会自动重启打开软件
2、进入到IDE开始界面进行新建程序,开启TI MCU的实践之旅!
最后结合自身开发板的型号进行选择,有一些demo样例进行参考,大大方便了开发进度,下次咱们详细说说具体工程的建立!

网友A:
TI的芯片,用CCS的体验感是最好的,用第三方的软件总是没那么融洽!

网友B:
开篇说的很好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C(2023-04-03):
TI的CCS好像也是基于eclipse开发的哇

网友D:
按照这个步骤一步一步来总不会有错吧

网友E(2023-06-10):
打开TI官网,进入软件下载页面,找到适合自己操作系统的TI IDE版本,下载并安装。

网友F:
TI IDE 是德州仪器公司推出的一款用于编写和调试单片机程序的集成开发环境。

网友G:
在使用过程中也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可以通过查阅官方文档或者向TI社区求助解决。

网友H:
在使用TI IDE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相关设置。

网友I:
一款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单片机开发环境,可以极大地提高单片机程序的编写和调试效率。

网友J:
在启动TI IDE之前,需要安装TI CCS Debug Driver,该驱动程序支持TI IDE与C2000系列、MSP430系列等TI芯片的连接。可以在TI官网上找到并下载最新版本的CCS驱动程序进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