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MM32软件] IAR使用printf函数后MCU挂掉了,看我如何解决的^^

楼主(2023-02-2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做嵌入式(MCU)软件开发的小伙伴,对IAR的EWARM集成开发环境都不陌生,我之前都是使用的IAR EWARM 8.32版本的,使用也一直很稳定,有好长时间没有去关注和更新新的IAR EWARM版本了……最近突然心血来潮,更新到IAR EWARM 9.30.1版本,发现之前的项目工程突然都不灵了!!!咋回事呢???

回退到IAR EWARM 8.32版本,原先的项目工程依旧可以正常运行,但切换到IAR EWARM 9.30.1版本后,程序就卡在一半不执行了;经过一点一点的分析(在线调试、单步运行)后,发现竟然卡在了最常用的printf函数这里了……

对于要实现printf函数的功能,除了在工程配置时,需要增加_DLIB_FILE_DESCRIPTOR这个宏定义之外还需要重载一下fputc这个底层函数,当然也要初始化对应的打印串口参数哈: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nitialize console for printf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none
  * @param  Baudrate : UART2 communication baudrate
  * @retval none
  *********************************************************************************************************************/
void PLATFORM_InitConsole(uint32_t Baudrat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UART_InitTypeDef UART_InitStruc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ENR_UART2, ENABLE);

    UART_StructInit(&UART_InitStruct);
    UART_InitStruct.BaudRate      = Baudrate;
    UART_InitStruc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_InitStruc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_InitStruct.Parity        = UART_Parity_No;
    UART_InitStruct.HWFlowControl = UART_HWFlowControl_None;
    UART_InitStruct.Mode          = UART_Mode_Tx;
    UART_Init(UART2, &UART_InitStruct);

    UART_Cmd(UART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ENR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2, GPIO_AF_1);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Redefine fputc function
  * @note   For printf
  * @param  ch
  * @param  f
  * @retval ch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SendData(UART2, (uint8_t)ch);

    while (RESET == UART_GetFlagStatus(UART2, UART_FLAG_TXEPT))
    {
    }

    return (ch);
}

代码一丝丝都没修改过,不可能会有问题哈……

最后还是查看IAR的帮助文档,发现从IAR EWARM 9.3版本之后,要实现printf函数不是重载fputc这个函数了,而是需要重载__write这个函数,通过帮助文档里给出的示例代码作参考,尝试了一下:
/* Files include */
#include <stddef.h>
#include <LowLevelIOInterface.h>

/***********************************************************************************************************************
  * @brief  redefine __write function
  * @note   for printf
  * @param  handle
  * @param  *buf
  * @param  bufSize
  * @retval nChars
  *********************************************************************************************************************/
size_t __write(int handle, const unsigned char *buf, size_t bufSize)
{
    size_t nChars = 0;

    /* Check for the command to flush all handles */
    if (-1 == handle)
    {
        return (0);
    }

    /* Check for stdout and stderr (only necessary if FILE descriptors are enabled.) */
    if ((_LLIO_STDOUT != handle) && (_LLIO_STDERR != handle))
    {
        return (-1);
    }

    for (/* Empty */; bufSize > 0; --bufSize)
    {
        UART_SendData(UART2, *buf);

        while (RESET == UART_GetFlagStatus(UART2, UART_FLAG_TXEPT))
        {
        }

        ++buf;
        ++nChars;
    }

    return (nChars);
}

此时再使用IAR EWARM 9.30.1版本软件进行编译、下载后,项目代码终于可以正常运行了……这个printf功能卡脖子有问题终于解决了!!!

那在代码中我如何判断当前IAR的版本是8.32还是9.30呢?在IAR编译器中提供了这样两个宏,一个是__ICCARM__,这个表示当前使用的IAR EWARM编译器环境,另外一个是__VER__,它可以判断当前编译器的软件版本号,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两个宏来判断,我们在实现printf函数时,是需要重载fputc函数还是__write函数了,做到项目工程的兼容,不会再出现上述问题导致的MCU卡住了!

心思缜密,条分缕析,剖析根源,解决难题

网友A:
不错的经验分享,点个赞。

网友B:
写的很好,以后可以少走一个坑

网友C:
不错的经验分享,点个赞

网友D:
也中招了,不晓得iar为啥要改动这个,

网友E:
为什么高版本的反而不能默认支持这个函数呢

网友F:
有可能也是习惯问题 不过确实更加喜欢使用低版本的

网友G:
大家一直用的很习惯的函数重载 为什么版本更新后就更改了函数了呢

网友H:
看来每个版本更改之后我们有必要看一下相关说明文档啊

网友I:
我比较发愁的就是 总不能我换版本的时候还都要详细对比一下区别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比较发愁的就是 总不能我换版本的时候还都要详细对比一下区别啊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好在这个坑楼主已经填上了

网友:
重新写fput不行吗?

网友K:
IAR和keil的printf不一样 。

网友L:
串口的配置的吗?

网友M:
单片机怎么会挂掉的?

网友N:
可能高版本;有更好的函数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