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 怎么防止失效烧毁单片机

楼主(2023-02-21):
由于LDO效率不高功耗有点大,采用DCDC 12V降压到3.3直接给单片机供电,有时单片机(STM32F103)会烧毁,测量时DCDC失效,请问怎么防止DCDC失效烧毁单片机?

网友A:
焊接、折弯(接触不良)、震动(瞬间接触不良),都很容易导致DC/DC失效

网友B:
加个3.3V TVS管,大概率是DC/DC没有软启动,开机过冲。拿示波器测一下上电波形

网友C:
将F2改为自恢复保险,然后在后面加个TV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