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IDE Code Composer Studio程序的建立

楼主(2023-02-21):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玩转MCU的前提是会用IDE,只有熟悉和了解了相关的IDE软件操作,才能将所有的想法付诸于实践,才能编写程序游刃有余!
上次咱们说了TI IDE Code Composer Studio的安装,软件是第一步,有了软件之后就是程序的建立!这次咱们说一下如何使用Code Composer Studio进行新程序的建立,尤其是对新手而言的DEMO样例程序的建立、下载和参考!
一、样例程序的导入

打开Code Composer Studio进入到开始界面,具体如下图:

点开软件后,这个提示界面如果总是弹出的话,可以在左侧方框点上,一直使用不再提示,后期再打开就直接进入开始界面了!

进入开始界面后建议选择第二个按照样例程序进行学习,进入之后弹出项目向导进行选择。

按照自己的需求选择TI 的MCU,我自己的是MSP430为例进行选择,点击下一步就会弹出MCU相关的程序(PS:一定按照自己实际的MCU进行选择,避免下载出错)。

选择自己需要的样例程序,以闪烁灯为例进行导入,导入程序时需要注意事项如下:
1、点击导入(import)后软件会自动下载所选择的样例程序和所需要的MCU程序的相关组件资源(PS:下载的目录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将TI IDE安装在其他盘符的)
2、一定要联网保持网络畅通,这个向导是网络资源下载的,避免断网后重新下载浪费时间
3、如果弹出如下图错误对话框,可能是已经下载过程序了,直接找到相关的程序打开即可

二、样例程序的分析、编译以及下载
打开样例程序后界面如下:

跟一般其他的IDE类似,左侧是项目资源程序框架视图、菜单栏uppity下载、编译等相关按钮,右下侧有相关的编译进度以及状态提示。
编译按钮如下图:

编译之后的文件如下图:

下载按钮如下图:

选择下载程序TI的是.out后缀结尾的文件进行下载,这个下载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区别于其他的类似于KEIL等IDE编译的结果。
建议新手按照DEMO样例先了解一下TI程序架构,看看TI是如何进行程序框架编写的,下一次咱们就结合闪光灯程序分析一下程序结构!

网友A:
传附件的时候,有的图片没使用的话,就会放到帖子的尾部,建议在附件中把这些图片删除掉就好了。

网友B(2023-04-22):
只有熟悉和了解了相关的IDE软件操作,才能将所有的想法付诸于实践,才能编写程序游刃有余,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C:
ccs怎样添加TI原有的example?

网友D:
应该注意编译和构建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错误和警告,以及调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和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处理和调整以提高开发效率和代码质量。

网友E:
TI IDE Code Composer Studio是一款基于Eclipse的集成开发环境(IDE),用于编写和调试MSP微控制器应用程序。

网友F:
CCS如何与Matlab连接

网友G:
CCS 怎么生成l自己库文件文件吗?

网友H:
哪里有好用的TI的CCS软件下载?

网友I:
TI CCS库函数开发最快的

网友J:
matlab怎么导入ccs

网友K:
TI的ccs5.3如何破  解?

网友L:
基于ccs的软件开发流程?

网友M:
打开TI IDE Code Composer Studio,创建新工程:依次选取"File" -> "New" -> "CCS Projec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工程类型、芯片型号等基本信息,并为工程命名;
根据需要配置编译器、链接器等构建工具选项;
添加源文件、头文件等相关文件到工程中;
在源文件中编写程序代码,并进行编译、构建和调试等操作。

网友N:
这个软件都好久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