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INFO FLASH擦除后TLV校验通不过,求解

楼主(2023-02-22):
芯片是MSP430I2040
使用INFO FLASH存储信息,由于INFO FLASH只有一个段,而最小擦除单位刚好也是一个段(segment)。在调试过程中擦除后出现了问题,无法在线调试,总是在例程中的low_level_init.c文件里的TLV校验那通不过直接进入了LPM4,把这个文件从工程里移除还是能用的,了解到是由于擦除了信息段的调校信息。
想知道移除low_level_init.c文件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如果INFO FLASH里面有数据的话,你直接就把数据没了,芯片肯定就不知道如何处理了,这个其实和flash的数据一样的,擦除之前先复制数据,擦除之后再写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