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10的IO口是否可以复用呢?

楼主(2023-02-22):
MSP430F5510 设计中,需要两个PWM口用于控制背光led,同时又需要15个IO口用于按键控制,这15个IO口需要能够支持按键唤醒MCU。目前15个IO口使用的是P1.0~P2.7.但是支持PWM控制的IO口也在P1.0~P2.7,那么这样一来的话,IO就不够用了?IO是否可以复用呢?

网友A:
按照你的设计,要么换芯片,要么变方案,没有其他的办法,一心不能二用。

网友A:
但是话说回来,按键弄成行列按键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多了,可以从按键优化方便进行处理。

网友B(2023-04-08):
好像只有arm内核的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复用的吗?

网友D:
这个跟IO口的功能设计有关系的。

网友E:
这个没有测试过的。

网友F:
不能复用的。都是固定的功能。

网友G:
IO口的功能好像只能选一个

网友H(2023-06-06):
IO有很多的其他功能。

网友I:
同时复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J:
如果只是要做IO用,可以增加IO扩展芯片。

网友K:
这个换个多引脚的芯片或者增加一些外设芯片就能解决的事。

网友L:
用IO扩展芯片啊

网友M:
用芯片转换,CD4504,六电平转换器。

网友N:
你说的复用是串口重映射吗

网友O:
这个不能复用的。

网友P(2023-08-05):
你把唤醒方面的IO换到其他IO上呗

网友Q:
什么叫IO不够用?你总共有多少个可用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