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调用HAL_SPI_Transimit函数会不会导致SPI波形异常?

楼主(2023-02-21):
有RTOS的情况下,有两个线程的使用,优先级相同,其中一个线程在调用HAL_SPI_Transimit函数(此函数为阻塞函数),该函数正在工作时发生线程调度会不会导致SPI波形异常?

在 rt_spi_transfer_message 源码中没有看到关闭线程调度的操作

网友A:
应该不会发生变形吧

网友B:
你都说了优先级相同,那应该不会打断这个SPI的优先级吧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具体还得是以实际操作为准的

网友D:
我还真没研究过,我觉得应该不会发生变形的

网友E:
一般如果不被打断,那就是一直会执行下去,也不会存在变形一说

网友F:
通讯如果害怕出现时序不对的情况,可以用DMA的,能好很多

网友G:
阻塞的话,很容易出现时序不对,也就是波形不对的情况吧

网友H:
这种RTOS属实玩的少,不过我觉得一般不会出现时序不对情况

网友I:
应该可以关闭线程调度的,你从mian里看看

网友J:
应该不会吧,毕竟是操作系统,应该会考虑到这种情况吧

网友K:
正常来说不会,使用外设的时候正常来说不会跳转到别的任务执行这个外设的操作。

网友L:
如果是优先级相同,有可能被另一个任务抢占。

网友M:
估计是有做互斥量的处理吧。

网友N(2023-05-05):
从mian里看看,应该可以关闭线程调度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了优先级相同,那应该不会打断这个SPI的优先级吧

假设操作系统的时间片是1ms,SPI发送函数发送多个字节,假设用时3ms,那是一定会被打断的,因为同优先级的任务在时间片结束时切换

网友P:
应该不会被打断

网友Q:
假设操作系统的时间片是1ms,SPI发送函数发送多个字节,假设用时3ms,那是一定会被打断的

网友R:
嗯,因为同优先级的任务在时间片结束时切换

网友S(2024-03-08):
确保当开关管导通,

网友T: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U: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V:
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

网友W: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X: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

网友Y: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Z: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AA: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AB: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