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新手求助设备可以在多个线程中被多次打开并使用吗?

楼主(2023-02-21):
设备可以在多个线程中被多次打开并使用么?
设备的使用是不是一般在一个线程中使用?

网友A:
使用RT-Thread 的设备框架,可以多次调用open,有打开计数。
设备的使用,可以在多个线程使用,注意并发调用时的互斥操作即可

网友B:
也就是说设备可以重复打开 毕竟是一个框架,但是使用设备的时候即具体操作外设的时候要互斥?
另外,还有个疑问要是正在操作使用外设时,突然线程切换了,这种情况会发生么?(如IIC正在通讯这时候,突然切换了)

网友C:
操作设备,一般指的用户的应用,如读数据,操作外设,此时可以使用信号量或互斥量,实现多线程的【互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