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基于studio cubemx生成的基本初始化代码会被使用吗?

楼主(2023-02-21):
按照新手教程,使用基本的finsh组件;再cubemx设置了相应的配置;连接终端 控制台正常使用,但是没有 **打印出来。

请问 基于 studio,然后再进行cubemx的配置,cubemx生成的基本初始化代码会被使用么? 与driver目录的关系是啥?

网友A:
控制台正常使用?有 “msh >” 命令行提示符?
敲 help 命令,执行结果啥样的?

网友B:
建议 cubeMX 生成的配置代码,手动拷贝到 rtt 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