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怎么防止失效烧毁单片机

楼主(2023-02-21):
由于LDO效率不高功耗有点大,采用DCDC 12V降压到3.3直接给单片机供电,有时单片机(STM32F103)会烧毁,测量时DCDC失效,请问怎么防止DCDC失效烧毁单片机? 我想在保险丝后端加TVS,TVS保护后熔断保险丝,是TVS好还是稳压管好?

网友A:
还不如换个可靠一点的DC-DC

网友B:
先降5V,再加1117-3.3V,加一器件也要不了多少成本,要不然就换可靠的DCDC

网友C:
同意楼上坛友的方法,逐级降压到所需工作电压,今天刚遇到这种电路。

网友D:
建议逐级降压

网友E:
你这后面接的是1000uF,你选用的10uH电感饱和电流足够大吗?
DCDC直接出3.3V很常用,但是你要用对啊。。

网友F:
输出电容太大了,如果ESR也大,则反馈回路会不稳。
建议仔细看电源芯片手册,看看对电容电感的要求,测试12V通断时浪涌是否严重。

网友G:
1000uf的电容太大了吧,输出电流不够?DC/DC的动态响应不够吗?那3.3V需要多大的电流?电感+大电容,输出的电压可能会有过冲,可以试试,dc/dc输出二极管防反,然后减小电容,加个TVS,负载电容很大的时候,DC/DC最好使用带软启动功能的。

网友H:
电源上接一个低压大点容量的高分子钽电容,可以吸收冲击电流,让前面烧断,而且对电压比较敏感,先进入低阻状态,保护后面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先降5V,再加1117-3.3V,加一器件也要不了多少成本,要不然就换可靠的DCDC

自从损失惨重之后,咱就一直采用的这个方法,不同的是后面3.3V的电源芯片选择的是SGM2203-3.3,可以耐得住超过30V的输入电压,再可靠的DCDC咱不敢使用,因为后面用3.3V的芯片太多,一烧一大片,损失惨重,咱输不起。

网友J:
第一次出去找工作人家让我搞个LCD驱动,我用LM2596做电源,结果12V直通烧了液晶和单片机

网友K:
1117的话,可以降到4.5V再输入。

网友L:
每增加一个元件都会降低电路可靠性的,所以,切勿随意增加所谓的“保护器件”。

网友M:
是否可以在3.3V的电源两端并联一个4V左右就能短路的并联保护器,靠并联保护器的短路电流熔断3.3v电源的保险丝。

如下示意图:

原电路的保险丝只有100mA,这么小的电流,也可以用431、MOS管等替代固态继电器,将取样电路作相应的改动即可。
TVS保护电压不好控制。100mA工作电流的,用稳压管并联在电源两端保护也基本可行,原理同我画出的图。建议在稳压管上加扩流三极管增大短路电流,以快速熔断保险丝。

网友N:
自从被上电过冲的芯片烧过单片机后,我都习惯性的在电源上并联一颗稳压管,短时浪涌稳压管抗住,长时过压稳压管击穿对地短路,保住单片机。

不但DC-DC有些芯片会过冲,有些7805,1117也会。后来新板子通通用示波器看一波上电波形才放心

网友O:
电流不大,不用省电。串电阻  三级管+二级管 或 TL431最稳定

网友P:
12V输入,DC/DC输出都12V了,肯定是DC/DC设计选型有问题,击穿损坏了,或者反馈开路了。这个总要解决电源的问题,电源坏了,保住MCU,整机一样需要返修呀

网友Q:
换个好点的dc-dc,便宜无好货,或直接改ldo。

网友R:
引用 网友G:
1000uf的电容太大了吧,输出电流不够?DC/DC的动态响应不够吗?那3.3V需要多大的电流?电感+大电容,输出的 ...

电容太大,为什么输出电流会不够?电感+大电容怎么弄会造成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