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h743添加lwip2.02报发送错误ping失败怎么办?

楼主(2023-02-21):
说明:
开发板:硬石YS-H7Pro, 芯片stm32h743iit6
开发工具:win10系统,ip固定为192.168.2.201; IDE为rt-thread studio 2.0
项目配置:按芯片型号添加RT-Thread v4.02项目;board.h取消eth部分相应注释,启动lan8720驱动;stm32h7xx_hal_conf中取消HAL_ETH_MODULE_ENABLED注释;board.c中添加eth_msp初始化及phy_reset函数;rt-thread设置添加LWIP,取消DHCP,固定ip为192.168.2.100
其他:默认drvers下面的drv_eth驱动报错,从art-pi的sdk中拷贝drv_eth.c及drv_eth.h,并修改phy_reset部分;
问题:
编译下载后,网络连接状态正常,不过报DMA发送失败,双向ping不通。
\ | /
RT - Thread Operating System
/ | \ 4.0.2 build Feb 2 2021
2006 - 2019 Copyright by rt-thread team
lwIP-2.0.2 initialized!
[I/sal.skt] Socket Abstraction Layer initialize success.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8
msh >
RT-Thread shell commands:
ifconfig - list the information of all network interfaces
ping - ping network host
dns - list and set the information of dns
netstat - list the information of TCP / IP
version - show RT-Thread version information
list_thread - list thread
list_sem - list semaphore in system
list_event - list event in system
list_mutex - list mutex in system
list_mailbox - list mail box in system
list_msgqueue - list message queue in system
list_mempool - list memory pool in system
list_timer - list timer in system
list_device - list device in system
exit - return to RT-Thread shell mode.
help - RT-Thread shell help.
ps - List threads in the system.
free - Show the memory usage in the system.
reboot - Reboot System
msh >ifconfig
network interface device: e0 (Default)
MTU: 1500
MAC: 00 80 e1 17 3d 22
FLAGS: UP LINK_UP INTERNET_DOWN DHCP_DISABLE ETHARP BROADCAST IGMP
ip address: 192.168.2.100
gw address: 0.0.0.0
net mask : 255.255.255.0
dns server #0: 0.0.0.0
dns server #1: 0.0.0.0
msh >ping 192.168.2.201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24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24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24
ping: from 192.168.2.201 icmp_seq=0 timeout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ping: from 192.168.2.201 icmp_seq=1 timeout
ping: from 192.168.2.201 icmp_seq=2 timeout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ping: from 192.168.2.201 icmp_seq=3 timeout
msh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W/drv.emac] eth transmit frame faild: 18

网友A:
该说不说,硬石的开发板属实很好,做的非常好

网友B:
Ping失败一般都是超时了,是不是网络不好呢?

网友C:
这种ping有可能是防火墙的问题

网友D:
你用局域网试试吧,避免防火墙的影响

网友E:
你是不是驱动没配置对啊?

网友F:
不太会用lwip,这个配置的话是不是很难啊?

网友G:
网络连接正常,但ping不通?这是不是遇到防火墙了啊

网友H:
用的RTT啊,这种操作系统只能打log了,不能仿真,比较难弄

网友I:
最好还是检查一下网络,看看咋回事儿,应该能找到原因

网友J:
你都改啥了?是不是驱动部分改错了

网友K(2023-05-05):
用局域网试试,是不是遇到防火墙了

网友L:
说明驱动或者lwip的移植配置还有问题。

网友M(2024-05-21):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N: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O: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P: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Q: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R: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S: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T: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U: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