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rt_memheap_init初始化外部sram死机是何原因呢?

楼主(2023-02-21):
使用RTThreadNano 版本, board.c中的代码
/*
Copyright (c) 2006-2019,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Change Logs:
Date Author Notes
2021-05-24 the first version
/
#include <rthw.h>
#include <rtthread.h>
#include "main.h"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
Please modify RT_HEAP_SIZE if you enable RT_USING_HEAP
the RT_HEAP_SIZE max value = (sram size - ZI size), 1024 means 1024 bytes
/
#define RT_HEAP_SIZE (151024)
static rt_uint8_t rt_heap[RT_HEAP_SIZE];
RT_WEAK void rt_heap_begin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WEAK void rt_heap_end_get(void)
{
return rt_heap + RT_HEAP_SIZE;
}
#elif defined (RT_USING_USER_MAIN)&&defined(RT_USING_MEMHEAP)
#define RT_HEAP_RAM_SIZE (151024)
static rt_uint8_t rt_heap_ram[RT_HEAP_RAM_SIZE];
#define RT_HEAP_EXRAM_SIZE (8001024)
static rt_uint8_t rt_heap_exram[RT_HEAP_EXRAM_SIZE] __attribute((used,section("EXRAM")));
struct rt_memheap Strucmem;
#endif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rt_interrupt_enter();
rt_tick_increase();
rt_interrupt_leave();
}
/**
This function will initial your board.
/
void rt_hw_board_init(void)
{
extern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SystemCoreClockUpdate();
/
1: OS Tick Configuration
Enable the hardware timer and call the rt_os_tick_callback function
periodically with the frequency RT_TICK_PER_SECOND.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RT_TICK_PER_SECOND);
/ Call components board initial (use INIT_BOARD_EXPORT()) /
#ifdef RT_USING_COMPONENTS_INIT
rt_components_board_init();
#endif
#if defined(RT_USING_USER_MAIN) && defined(RT_USING_HEAP)
rt_system_heap_init(rt_heap_begin_get(), rt_heap_end_get());
#elif defined (RT_USING_USER_MAIN)&&defined(RT_USING_MEMHEAP)
rt_memheap_init(&Strucmem,"memram", rt_heap_ram, RT_HEAP_RAM_SIZE);
//rt_memheap_init(&Strucmem,"memexram", rt_heap_exram, RT_HEAP_EXRAM_SIZE);
#endif
}
#ifdef RT_USING_CONSOLE
static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static int uart_init(void)
{
/ TODO: Please modify the UART port number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1;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while (1);
}
return 0;
}
INIT_BOARD_EXPORT(uart_init);
void rt_hw_console_output(const char str)
{
rt_size_t i = 0, size = 0;
char a = '\r';
__HAL_UNLOCK(&UartHandle);
size = rt_strlen(str);
for (i = 0; i < size; i++)
{
if ((str + i) == '\n')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a, 1, 1);
}
HAL_UART_Transmit(&UartHandle, (uint8_t )(str + i), 1, 1);
}
}
#endif
#ifdef RT_USING_FINSH
char rt_hw_console_getchar(void)
{
/ Note: the initial value of ch must < 0 */
int ch = -1;
if (__HAL_UART_GET_FLAG(&UartHandle, UART_FLAG_RXNE) != RESET)
{
ch = UartHandle.Instance->DR & 0xff;
}
else
{
rt_thread_mdelay(10);
}
return ch;
}
#endif
其中只要一把屏蔽的 //rt_memheap_init(&Strucmem,"memexram", rt_heap_exram,
打开,即只要一初始化片外sram 就会死机,我该如何查呢 ?
其中,片外sram 使用的fsmc 驱动

网友A:
时间过长估计也会死机吧

网友B:
死机?不是重启是吧

网友C:
按理来说,如果MCU不受到干扰的话,不会死机的啊

网友D:
是不是你这里逻辑处理的不对啊

网友E:
正常来说,你要不是把地址写错了,或者逻辑写错,应该不会出现死机情况的

网友F:
你是就这一块板子出现这个问题了吗?还是其他板子都这样?

网友G:
建议楼主可以仿真试试,或者打个log,看看哪里变量啊或者逻辑写的不对,也许会出现这种死机情况

网友H:
你看看初始化都做了什么处理

网友I:
FSMC的话是每块都有地址的,你地址设定的对么?

网友J:
是不是你初始化顺序设置的不对?举个栗子,比如你想ADC采集并显示,一般都是先显示初始化,在ADC初始化,这样采集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K:
调试往里面跳,看看具体执行那个语句死机的。

网友L:
FSMC的外设初始化了嘛?

网友M:
得看具体死机的位置在哪,这样好分析问题。

网友N(2023-05-05):
先看看具体执行那个语句死机的

网友O:
总线配置错误,或者读写操作有问题。

网友P:
是不是你初始化顺序设置的不对?

网友Q:
举个栗子,比如你想ADC采集并显示,一般都是先显示初始化,在ADC初始化,这样采集才能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