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去解决RT-Thread touchGFX移植错误的问题呢?

楼主(2023-02-21):
stm32h743 BSP 使用env 环境安装 touchGFX 软件包后建立MDK5 工程后编译出现如下错误。什么问题呢?如何解决呢?

packages\touchgfx2rtt-latest\TouchGFX\target\generated\TouchGFXGeneratedHAL.cpp(2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gui/common/FrontendHeap.hp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packages\touchgfx2rtt-latest\TouchGFX\target\generated\TouchGFXConfiguration.cpp(17):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texts/TypedTextDatabase.hpp":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A:
难道是keil无法识别hpp文件

网友B:
不应该是不能识别,还有很多的.hpp 都没有报错误,只有这两个报错了

网友C:
在 keil 魔术棒里,添加包含路径。你这么写的 “gui/common/FrontendHeap.hpp” 包含gui目录的上一级路径

网友D:
估计是头文件路径不在环境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