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persimmon如何创建类似于EXCELL的表格呢?

楼主(2023-02-21):
使用persimmon ui builder 可以使用什么控件创建类似于excell的表格呢?而且超出的部分可以滚动

网友A:
你这是啥GUI啊?

网友B:
柿饼UI的话好像是有demo的吧

网友C:
这个UI软件还没用过,建议楼主可以看看它这个使用说明

网友D:
这是一个国产的UI吧

网友E:
其实还是别用小众的GUI了,ST的话用自家的UI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网友F:
GUI方面可真问住我了,我一般都是从官方的demo上搬运移植啥的

网友G:
显示出Excel的表格是吧

网友H:
这个好像得自己画表格吧,滚动的话好像是有控件来着

网友I:
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GUI的厂家啊,要个手册或者demo也好嘛

网友J:
他家没有例程之类的吗?如果有的话,抄抄例程也好

网友K(2023-07-12):
这GUI方面可真问住我了,我一般都是从官方的demo上搬运移植啥的

网友L:
没有例程之类的吗?

网友M:
如果有的话,抄抄例程也好

网友N(2023-10-27):
咨询一下这个GUI的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