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怎么解决stm32h743 lcd驱动出现hardfault的问题呢?

楼主(2023-02-21):
使用stm32h743 加入sdram 模块和lcd 驱动模块后 ,使用串口终端测试出现如下现象:
sd0 Block Device 1
uart2 Character Device 0
uart1 Character Device 2
pin Miscellaneous Device 0
msh />lcd_test
psr: 0x81000000
r00: 0x00000004
r01: 0x00000007
r02: 0x000000f8
r03: 0x89a208f6
r04: 0x00000000
r05: 0x2400d81e
r06: 0x080134b5
r07: 0x2400e870
r08: 0x00000001
r09: 0x00000008
r10: 0xdeadbeef
r11: 0xdeadbeef
r12: 0x00000000
lr: 0x0801cbe9
pc: 0x080134c2
hard fault on thread: tshell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tshell 20 running 0x0000013c 0x00001000 08% 0x00000007 000
mmcsd_de 22 suspend 0x000000a0 0x00000400 62% 0x0000000e 000
tidle0 31 ready 0x00000058 0x00000400 08% 0x00000013 000
timer 4 suspend 0x00000060 0x00000200 18% 0x00000009 000
main 10 suspend 0x00000084 0x00000800 49% 0x00000011 000
bus fault:
SCB_CFSR_BFSR:0x04 IMPRECISERR
这是什么问题呢?如何查找原因呢?没有思路啊

网友A:
你这是跑的什么操作系统吗?

网友B:
如果没有思路的话,建议楼主可以仿真跟踪一下

网友C:
一般都是需要调试的,这种方式除非有些经验,不然不好找到解决方式

网友D:
LCD驱动一般不会进入到硬件中断啊,是不是你IO配置冲突了

网友E:
看看你的硬件设计方面呗,也许是哪里IO或者接线不对吧

网友F:
你驱动LCD之前,这个MCU是没问题的是吧

网友G:
我觉得有可能是接错线了

网友H:
什么情况能直接进入到硬件中断啊,你是如何驱动LCD的呢?

网友I:
有可能是中断冲突,也可能是哪里逻辑设计的不对吧

网友I:
线程出现了错误,提示你堆栈溢出了,看最后两句话

网友J(2023-05-05):
是不是你IO配置冲突了

网友K:
堆栈溢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