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工程导入RTT-Studio后没有RT-Thread Setting这一项咋办呢?

楼主(2023-02-23):
请教下,Keil工程导入RTT-Studio后,工程下看不到RT-Thread Settings这一项。这正常吗,如果需要添加怎么添加? 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A:
studio导入keil工程是由没有settings的,还是需要借助ENV工具进行配置。可以直接打开工程所在目录,启用ENV工具进行配置操作即可

网友B:
keil开发RTTSTUDIO的工程?

网友C:
Keil移植RTT就好了吧,没必要导入RTTStudio

网友D:
按理来说应该是要看到这个设置这一项的

网友E:
你可以重启一下软件看看,是不是能看到设置呢?

网友F:
RTT的话,可以问问RTT的技术,他们服务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G:
我就用过RTT系统,在keil上开发,没用过RTT-studio导入方式啊,这咋弄啊?

网友H:
正常来说应该要有RTT Setting的选项的

网友I:
你咋导入的,导入的时候应该有添加设置选项吧

网友J:
不会添加,我觉得这么开发比较麻烦,都不如用RTT自带的开发工具开发呢

网友K:
截个图吧,看看你已经进展到哪一步了

网友L(2023-05-05):
Keil移植RTT就好了啊

网友M:
studio导入keil工程是由没有settings的,还是需要借助ENV工具进行配置。

网友N:
可以直接打开工程所在目录,启用ENV工具进行配置操作即可

网友O:
用keil开发RTTSTUDIO的工程?

网友P:
Keil移植RTT就好了吧,没必要导入RTT的Studi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