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挂载elm fatfs成功后串口显示的中文乱码如何解决?

楼主(2023-02-21):
stm32h743 sd卡 挂载elm fatfs 成功后串口 ls 命令显示的中文乱码
如下:
66.mp3 15552
67.mp3 16128
68.mp3 15552
69.mp3 15552
70.mp3 13248
71.mp3 14976
94.mp3 15552
涓€涓?mp3 9792
涓冨瓟妗?mp3 18432
涓冮噷娓犲寳.mp3 25920
涓冮噷娓犲崡.mp3 20736
涓冮噷娓犳墍.mp3 24768
涓冮噷娓犳潙.mp3 17280
涓冮噷娓犺タ.mp3 21888
涓囧鍧熸潙.mp3 17856
涓囧鍩?mp3 14976
涓変竴閲嶅伐.mp3 17856

0

网友A:
把PAGE_CODE由默认437改为936,这样就能显示中文,空间会增大不少。

网友B:
应该是设置编码的问题。你看一下有无地方设置UTF-8或GB2312

网友C:
应该不需要,我估计是你的显示终端的显示编码问题,你需要调整一下编码设置。

网友D:
编码格式问题,串口一般显示中文是GBK的,你这可能是UTF-8的中文。

网友E:
你是在windows下拷贝的,它应该是UTF-8的中文格式

网友F:
不用中文,或者把串口的中文输出格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