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STM32H743 uart3的dma接收数据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3-02-21):
我现在使用STM32H743 uart3 的dma 接收数据,程序一运行,出现

Warning: There is no enough buffer for saving data, please increase the RT_SERIAL_RB_BUFSZ option.
rning: There is no enougmsh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RT_SERIAL_RB_BUFSZ 你查找一下现在的大小

网友B:
开启DMA模式接收需要使用buffer,并且buffer的尺寸要正确设定。